【求助】WINCC打开项目时 提示项目被锁定

楼主(2026-01-20):
WINCC 打开项目时  提示项目被锁定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高版本的wincc 打开 低版本的项目文件;
2、之前WINCC没有完全关闭掉,这个 可以看看有没有 正在运行的wincc相关的进程,若有的话,可以进行“停止”;
3、项目文件损坏;
4、当前的windows权限不够,可以用管理员的身份打开wincc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B:
WinCC打开项目显示“当前不允许访问该项目”吗?

网友C:
工程目录想lck文件删除

网友D(2026-03-14):
4、2026年加油!

网友E:
  1)如果复制过来的项目文件夹含有*.lck文件,把项目文件夹里面的*.lck文件删除,再去WINCC浏览器打开项目,一般第一次打开项目时出现。

 2)如果不是上述情况,项目设置自动运行激活,出现长时间未进入激活界面(WIN10操作系统),用户自己进入WINCC浏览器去手动激活项目,此时可能出现提示被锁住情况,(其实是自动激活也进来了,手动激活被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