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不用组态,实现CODESYS与西门子、三菱等PLC数据通讯

楼主(2026-01-21):
    PLC通讯智能网关作为工业通讯枢纽,支持包括CODESYS、西门子、三菱、罗克韦尔AB 等几乎所有PLC控制器的原生协议,不用编程不用组态,仅需在网关配置软件中定义数据标签映射关系,即可实现毫秒级实时高效稳定数据交换,打破多品牌设备间的通信壁垒,实现了异构工业设备间的无缝连接。相关案例

    PLC通讯智能网关模块包含IGT-SER、IGT-DSER、IGT-WSER等多种型号,同一个智能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支持标签和绝对地址配置,支持布尔、整数、浮点数、字符串等所有数据类型;智能网关跟PLC之间通过以太网时,可建立多个连接,实现多线程并行数据交互;每个通讯任务的周期时间都可以自由设定,也可以设置为当数值有变化时更新; 支持字节顺序调整,不同品牌的PLC字节顺序不一样时,不用PLC内编程处理。

    本案例是CODESYS控制器标签(Tag)方式跟S7-1200PLC之间通讯,两种PLC在不同的网段,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以下是设备连接关系和网络结构、及其对应的网络参数:

    具体方法步骤是先用参数配置软件(下载地址)接上网关,再让网关连接上PLC或者仪表,最后配置数据交互地址,根据状态消息调试,通讯正常后可通过参数配置软件查看数据源的数据(工具->网关数据监控)。具体如下:

    1. 打开参数配置软件(功能->功能类型与设备驱动),选择PLC(仪表)之间实时通讯,点 确定当前选择;

    2. 进入通讯配置表(功能->PLC之间通讯配置):根据PLC通讯地址,寄存器数量等配置好相关参数后下载重启(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工具->重启网关);本案例配置好的通讯配置如下图:

    上图中的通讯配置表内有以下4个任务:
    ⑴.读取CODESYS控制器GVL_S7.Arr_Dint_40的DINT类型的数组中的0~30,写入西门子PLC的DB61.DBD0~DB61.DBD156,总计40个DINT/160字节;
    ⑵.读取西门子PLC的DB62.DBD0~DB62.DBD124,写入CODESYS控制器的GVL_S7.Arr_Dint_50的DINT类型数组中的1~32,总计32个DINT/128字节;
    ⑶.读取西门子PLC的DB62.DBB42的STRING[60]类型的条码字符串,写入CODESYS控制器的PLC_PRG.Barcode的STRING[60]的字符串变量,总计60个字符/60字节;
    ⑷.读取CODESYS控制器的PLC_PRG.State的BOOL类型的变量标签,写入西门子PLC的M6.4,总计1个BOOL位;

    3. 通过网关的参数配置软件读取网关参数(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后,看软件上状态消息区域显示的状态消息。以下是通讯正常时的状态消息显示:

    关于通讯配置表的配置可查阅智能网关用户手册(下载地址)的6.1章节。如果CODESYS控制器内设置有用户名密码,在通讯配置表"设备描述"内配置,同一个"连接ID"只用配置第一个就行,格式:"[用户名:密码]"。需要注意的关键设置是在CODESYS控制器内的工程中添加"符号配置",在"Application"节点鼠标右键"添加对象",再选择"符号配置",勾选要通讯的标签文件,编译保存即可,如下图:

    该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倍福(BECKHOFF)、罗克韦尔AB,以及三菱、欧姆龙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支持Ethernet/IP(CIP)、Profinet(S7),以及FINS、MC等工业自动化常用协议,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变频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相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