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点端子机PLC

楼主(2026-01-21):
款式一:

款式二:

款式三: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YD3u-60MT-2AI2AO-F1接线图:

    型号:YDA3u-60MT-2AI-DC24-F1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96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

    型号:YDA3u-60MT-2AI-DC24-F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16000步,3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Y50-51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Y52-53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

网友A:
输入28点,输出14点大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交直流电磁阀

42点大继电器板,可以直接驱动交直流电磁阀

输入28点,输出14点大继电器,可以直接驱动交直流电磁阀

网友B:
用过很多这种单片机做的板子,其实软硬件没啥问题,有其固定BUG缺少部分功能也好搞,最大问题是IO点不耐用

  • 楼主

    我们从04年开始开发单板机板到现在PLC质量方面还是很稳定的,希望有机会合作。

网友: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接线图:

注:输入点与COM接通就是PLC内部软元件X为ON,输入点与COM断开为OFF。输出点也是低电平有效,负载公共端应接到+24,负载另一端接到Y输出点,COM0-3接在0V上。当PLC是继电器输出时,负载公共端可接正也可接负。

        型号:YDD3u-32MT-6AI2AO

 型号:YDD3u-32MR-6AI2AO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带时钟功能。

通信口

2RS232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白色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D8126变换可切换为FX3uModbus RtuRS指令),1RS485(通信协议通过D8120改变,可改为FX3u协议或Modbus Rtu协议、RS指令以及变频控制指令)。1CAN总线,用于连接远程IO模块或主机间自动通信。1USB于程序,在线

开关量输入

16DC24输入,X0-X13,低电平有效。

16DC24输入,X0-X17,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16路晶体管输,体管为0.2A

16继电器输出,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模拟量输入

6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WR3A, , , 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43X115X50

143X115X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