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出现“测量值忽大忽小”的故障,常见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6-01-22):
电磁流量计测量值忽大忽小,核心是电极采集的感应信号不稳定,根源多集中在介质状态、安装敷设、仪表自身、外部干扰、工艺工况五大维度,且现场工艺/安装问题占比远高于仪表自身故障,常见原因按现场排查优先级梳理如下:

一、工艺介质与流场问题(最常见,优先排查)

1. 介质中混入大量气泡/气穴(如泵气蚀、管路高点积气、介质脱气),气泡遮挡电极导致感应信号瞬间中断/减弱,数值骤跳;

2. 介质导电率剧烈波动(超出仪表额定导电率范围),或浆液类介质固含物分布不均、流速突变;

3. 管路出现空管/半管流动(如介质流量过低、安装位置不当),电极无法完全与导电介质接触;

4. 工艺本身流量/压力频繁波动(如泵启停、阀门频繁调节、管路水锤),属于工况正常波动,非仪表故障。

二、安装与敷设不规范(现场高频诱因)

1. 前后直管段不足(上游未满足5D以上、下游未满足2D以上,D为管径),弯头、三通、阀门等造成流场紊乱,电极采集信号失真;

2. 安装位置不当:如装在管路高点(积气)、低点(沉渣覆盖电极),或垂直安装时介质自上向下流动(易形成空管);

3. 电极表面沾污、结垢、磨损(如介质结垢、固含物冲刷),导致电极与介质接触不良,信号传输受阻;

4. 流量计接地不良(仪表本体、传感器未单独可靠接地,或接地极与动力接地共用),信号无法稳定传输。

三、仪表自身部件/参数问题

1. 转换器阻尼时间设置过短,对微小信号波动过度敏感,未对瞬时值做平滑处理;

2. 传感器电极腐蚀/损坏、励磁线圈故障(励磁信号不稳),或信号线接触不良、屏蔽层破损;

3. 仪表量程选配不当(实际流量远低于仪表额定量程的20%),处于测量死区,小流量下数值易漂移。

四、外部电磁干扰(工业现场易忽略)

1. 流量计附近有变频器、大功率电机、电焊机等强电磁设备,干扰励磁/信号回路;

2. 信号电缆与动力电缆同管/同槽敷设,未做屏蔽隔离,或屏蔽层未单端/双端可靠接地;

3. 现场供电电压波动过大、存在谐波干扰,导致转换器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