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说话的plc 国产plc 可编程控制器 工控板 运动控制及远程功能

楼主(2026-01-22):
主要特点:

1、具有14轴高速脉冲输出功能,8轴联动插补,圆弧插补,可控制机器人。

2、U盘更新程序功能,保存资料功能。USB直接下载监控功能。

3、内置WIFI模块,实现远程修改程序,远程监控功能。

4、内置机械手动作组态功能,可轻松的实现机械手现场动作编程。

5、可扩展IO模块,4通道称重模块,16通道热电偶温控模块。

6、6通道AB相高速计数,6路模拟量输入,2路模拟量输出,12位精度。

自主产权编程软件,可导入其它PLC程序,编程软件简单易用。可选配语音模块或远程模块。

编程软件下载地址:http://www.ydplc.com/data/YUKEHUA PLC Editor.rar

网友A:
高性价比国产PLC 继电器输出PLC 工控板 可编程控制器 plc工控板

YDC3u-14MR-2AD-DC24

高性价比PLC  8路输入  6路继电器输出  最大电流5A   尺寸:78*120*48

YDC3u-20MR-DC24

12开关量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1个RS232,1个RS485.通信协议D8120定义,

MODBUS RTU/三菱协议/自由通信协议。     尺寸:115*120*48

YDC3u-30MR-DC24

16路开关量输入,14路继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1个RS232,1个RS485.通信协议D8120定义,

MODBUS RTU/三菱协议/自由通信协议。    尺寸:144*120*48

48点基本型透明盒国产PLC

接线图:

注:输入点与COM接通就是PLC内部软元件X为ON,输入点与COM断开为OFF。输出点也是低电平有效,负载公共端应接到+24,负载另一端接到Y输出点,COM0-3接在0V上。当PLC是继电器输出时,负载公共端可接正也可接负。

PLC内部资源:

型号:YDD3u-48MT-6AI2AO

型号:YDD3u-48MR-6AI2AO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步1MS。带时钟功能。

通信口

2个RS232(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白色通信口通信协议可通过设定D8126变换,可切换为FX3u、Modbus Rtu、RS指令),1个RS485(通信协议可通过设定D8120改变,可改为FX3u协议或Modbus Rtu协议、RS指令以及变频控制指令)。1个CAN总线,用于连接远程IO模块或主机间自动通信。1个USB口用于程序下载,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4点DC24输入,X0-X13,低电平有效。

24点DC24输入,X0-X17,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24路晶体管输出,晶体管为0.2A。

24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模拟量输入

6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出,12位精度,输出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不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90X115X50

190X115X50

网友B: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YDA3u-24MT-2AI-DC24接线图:

PLC内部资源:

        型号:YDA3u-20MT-2AI-DC24

          型号:YDA3u-34MT-2AI-DC2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与485口共用一个串口,同一时间只能用一通道。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指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开关量输入

12DC24输入,X0-X13低电平有效。

16DC24输入X0-X17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13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5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PWM周期为0-32767US。高速口电流最大0.2AY06-Y13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Y0-Y21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PWM周期为0-32767US。高速口电流最大0.2AY10-Y15电流为0.5AY16-Y210.2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55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C241-243为带复位的单相计数器。C250-251AB相计数器。C252-253为带复位的AB相计数器。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13X110X20

140X110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