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高性价比通讯专用CPU

楼主(2026-01-23):
C09型PLC 产品简介:

它的最主要功能是作为各种PLC之间的数据通讯“转发器”!支持S7 PUT/GET通讯,同时也支持ModbusRTU、ModbusTCP协议,它能够通过S7通讯方式将数据从一台西门子PLC中取数,再送往另一台西门子PLC,作为数据的转发器。也可以将数据从西门子PLC中采集过来,然后通过ModbusTCP或ModbusRTU送给其他品牌的PLC或上位机或DCS系统,而且无需编程,只要填表就可以立即实现。

网友A:
高性价比国产PLC 继电器输出PLC 工控板 可编程控制器 plc工控板

YDC3u-14MR-2AD-DC24

高性价比PLC  8路输入  6路继电器输出  最大电流5A   尺寸:78*120*48

YDC3u-20MR-DC24

12开关量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1个RS232,1个RS485.通信协议D8120定义,

MODBUS RTU/三菱协议/自由通信协议。     尺寸:115*120*48

YDC3u-30MR-DC24

16路开关量输入,14路继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1个RS232,1个RS485.通信协议D8120定义,

MODBUS RTU/三菱协议/自由通信协议。    尺寸:144*120*48

48点基本型透明盒国产PLC

接线图:

注:输入点与COM接通就是PLC内部软元件X为ON,输入点与COM断开为OFF。输出点也是低电平有效,负载公共端应接到+24,负载另一端接到Y输出点,COM0-3接在0V上。当PLC是继电器输出时,负载公共端可接正也可接负。

PLC内部资源:

型号:YDD3u-48MT-6AI2AO

型号:YDD3u-48MR-6AI2AO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步1MS。带时钟功能。

通信口

2个RS232(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白色通信口通信协议可通过设定D8126变换,可切换为FX3u、Modbus Rtu、RS指令),1个RS485(通信协议可通过设定D8120改变,可改为FX3u协议或Modbus Rtu协议、RS指令以及变频控制指令)。1个CAN总线,用于连接远程IO模块或主机间自动通信。1个USB口用于程序下载,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4点DC24输入,X0-X13,低电平有效。

24点DC24输入,X0-X17,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24路晶体管输出,晶体管为0.2A。

24路继电器输出,继电器输出电流最大5A。

模拟量输入

6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出,12位精度,输出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不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90X115X50

190X115X50

网友B:
端子机大提速,不用延时不用隔一扫描周期,直接连续运行!

款式一:

款式二:

款式三: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YD3u-60MT-2AI2AO-F1接线图:

    型号:YDA3u-60MT-2AI-DC24-F1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步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96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指令。1个USB口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个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点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出,12位精度,输出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不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

    型号:YDA3u-60MT-2AI-DC24-F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16000步,3000步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指令。1个USB口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个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点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Y50-51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Y52-53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出,12位精度,输出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不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