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机大提速

楼主(2026-01-24):
端子机大提速,不用延时不用隔一扫描周期,直接连续运行!

款式一:

款式二:

款式三:

编程软件:

程序下载口:

YD3u-60MT-2AI2AO-F1接线图:

 型号:YDA3u-60MT-2AI-DC24-F1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8000步,1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96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

    型号:YDA3u-60MT-2AI-DC24-F4

电源

DC24

程序容量

16000步,30001MS

通信口

黑色8芯通信口为FX3u协议38400,7E1;硬件接口与台达下载口一样。白色232通信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6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Rtu从机、RS指令。485口通信协议通过设定D8120来实现,可选FX3uModbus Rtu从机、RS令。1USB用于高速下载,在线监视。

USB

1USB口用于程序下载与在线监控

开关量输入

22DC24输入,X0-X25,低电平有效。

开关量输出

Y0-Y37为晶体管输出DC24VY0-7,Y50-51为高速输出口(最高100K,Y10-Y17,Y52-53为对应的脉冲方向,高速口与方向口电流最大0.2AY20-Y37电流为0.5A。外部负载公共端接+24,另一端接到PLC输出口Y

模拟量输入

2路模拟量输入,12位精度,输入电压:0-10V0-20MA;读模拟量用RD3A指令。

模拟量输出

2路模拟量输12位精度,输电压:0-10V,写模拟量输出用WR3A指令。

继电器M

M0-M3071,掉电保存范围可设M0-M1023,默认M500-M1023

步进点S

S0-1023,掉电保存范围可设S0-S1023,默认S500-S999

定时器

100MST0-T199,累积型掉电保存T184-T199

10MST200-T249, 累积型掉电保存T246-T249

1MST250-T383,其中T250-255为累计型。

计数器

16位计数器:C0-C199,掉电保存C100-199

32位计数器:C200-C234, 掉电保存C220-234

32位高速计数器:C235-240为单相计数器,不倍频;C241-240为单相计数器,2倍频;C250-252为双相计数器,倍频;C253-255为双相计数器,2倍频;

寄存器D

D0-D7999,掉电保存范围可设D0-7999,默认D200-D7999

尺寸

164X118X20

网友A:
智能比例阀放大板YD-4020F

脉冲控制比例阀放大板特点
● 采用脉宽调制型电路,发热小,功 耗低;
● 智能化设计,参数数字化调节,32位处理器,是目前市场上先进的比例阀放大器;
● 主要元器件采用进口器件,使用寿命长,可靠性高;
● 采用独立电源供电,抗干扰性好。
● 模拟量输入电压显示、脉冲输入数显示、输出电流实时显示,过载保护,短路保护,有效的保护比例阀;
● 多种输入控制方式,通过参数选择。可用脉冲控制(500-3000HZ,适用低电平输出的PLC如鑫誉达、三菱、台达)或模拟量0-10V,0-5V,±10V控制。如果选择脉冲控制,就可省掉DA转换模块,节省成本;

输入电源

DC24直流12-50V或交流AC12-36V

输入规格

脉冲控制(500-3000Hz)或模拟量0-10V,0-5V,±10V控制

输出规格

适用于5-45欧阻抗的所有比例阀方向阀,每路最大输出电流2.5A

显示输出电流

上电时自动显示输出电流,或不在参数设定模式时按ADD键

显示输入电压或脉冲

参数设定模式退出时按SUB键

参数修改说明:按SET键,左边显示参数号P000,右边显示该参数的值。按ADD或SUB键选择要修改的参数号,按ENT键确认要修改的参数,确认后右边的值会闪烁,此时可通过ADD或SUB键修改参数值,按ENT保存该参数的值。

注:如P001有设密码,默认密码0123。P000应设定和P001一样,才能进入到P001及P001以上参数。

参数号

功能说明

默认值

参数可设定范围

P000

参数设定登录

P001

参数设定密码

0-9999,设为0时无密码

P002

放大板电源电压设定

12-50DC

P003

P通道电磁阀阻抗

5-50欧

P004

Q通道电磁阀阻抗

5-50欧

P005

设为0:为模拟量输入控制;

设为1:为脉冲输入控制;

0或1

P006

设为0:为模拟量0-10V输入;

设为1:为模拟量0-5V输入;

设为4:为模拟量0-10V输入,输入口为QIN,PIN无效。5V时相当于0点,不输出。大于5V,QOUT输出,小于5V,POUT输出。

0-4

P007

P通道启动电流

0-0.50A

P008

P通道额定电流

0.80A

0-2.55A

P009

Q通道启动电流

0-0.50A

P010

Q通道额定电流

0.80A

0-2.55A

P011

P通道加速时间

0-9.99秒

P012

P通道减速时间

0-9.99秒

P013

Q通道加速时间

0-9.99秒

P014

Q通道减速时间

0-9.99秒

P015

P通道输出电流保护值

2.00A

0-2.55A

P016

Q通道输出电流保护值

2.00A

0-2.55A

P017

-10V校正系数

0.01-1

增量式PID参数:

参数号

功能说明

默认值

参数可设定范围

P018

P通道比例系数

0.01

0.00-1

P019

P通道积分

0.01

0.00-1

P020

P通道微分

0.00

0.00-1

P021

Q通道比例系数

0.01

0.00-1

P022

Q通道积分

0.01

0.00-1

P023

Q通道微分

0.00

0.00-1

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