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保护与计量中的电流互感器应用技术

楼主(2026-01-26):
 一、引言

       电流互感器(Current Transformer,简称CT)作为电力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测量与保护设备,承担着将一次大电流按比例变换为二次小电流的关键任务。在电力系统的继电保护、电能计量、测量监控等核心环节,电流互感器的性能直接关系到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和电能的准确计量。本文将从技术原理、应用场景、选型要点、工程实践等方面,系统阐述电流互感器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技术。

二、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与分类

 2.1 基本工作原理

       电流互感器基于电磁感应原理工作。当一次侧有电流I1通过时,在铁芯中产生交变磁通,二次绕组感应出电动势E2,在二次回路闭合时产生电流I2。根据磁动势平衡原理,I1N1≈I2N2,其中N1、N2分别为一、二次绕组匝数。因此,二次电流与一次电流成比例关系,比例系数为变比K=I1/I2=N2/N1。

2.2 技术分类

按用途可分为:

• 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为5P、10P等,强调在短路电流下的抗饱和能力

•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为0.2S、0.5S等,要求在小电流下的测量精度

•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准确度等级为0.5、1级,用于一般测量和监控 按结构可分为:

• 电磁式电流互感器:传统结构,应用最广泛

•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基于罗氏线圈或光学原理,符合智能电网发展需求

• 套管式电流互感器:安装在变压器套管或GIS设备中

 三、继电保护系统中的应用

3.1 保护用CT的技术要求

        在11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变电站中,保护用电流互感器必须满足严格的性能指标。根据GB/T 20840.2标准,保护用CT需满足以下要求: 准确限值系数(ALF):表征CT在短路电流下的抗饱和能力。例如,5P20表示在20倍额定电流下,复合误差不超过5%。实际工程中,需根据系统最大短路电流选择适当的ALF值。 10%误差曲线:保护用CT必须满足10%误差曲线要求,即在规定的二次负载下,当一次电流达到某值时,复合误差不超过10%。这是继电保护装置正确动作的前提条件。 动热稳定性能:CT需承受短路电流的电动力和热效应而不损坏。动稳定电流通常为额定电流的几十倍,热稳定电流需满足短路持续时间内的热效应。

3.2 典型保护配置方案

3.2.1 线路保护

      在线路两端安装CT,构成纵联差动保护或距离保护。差动保护要求两侧CT特性一致,否则可能产生不平衡电流导致误动。距离保护通过测量电流和电压计算阻抗,CT误差会影响保护范围。

3.2.2 变压器保护

      变压器各侧(高压侧、中压侧、低压侧)均配置CT,构成差动保护。由于各侧电压等级不同,CT变比需匹配,通常通过软件或中间变流器调整。变压器空载合闸时的励磁涌流可能达到额定电流的6-8倍,CT不应饱和。

3.2.3 母线保护

       母线差动保护要求所有进出线CT特性一致。在GIS变电站中,通常采用套管式CT,结构紧凑但维护不便。

3.3 工程实践要点

 CT配置原则:

• 保护与计量回路分开,采用独立绕组

• 重要设备(如主变、母线)采用双重化配置

• 二次负载应在CT额定负载范围内 误差校验: 新安装或大修后的CT必须进行误差校验,包括:

 • 变比误差测试

 • 角差测试

• 10%误差曲线验证

• 极性检查

二次回路要求:

 • 二次线截面≥2.5mm²

• 连接可靠,接触电阻小

• 严禁开路运行(开路会产生高压危险)

• 二次侧必须一点可靠接地

 四、电能计量中的应用

4.1 计量用CT的特殊要求

       计量用电流互感器对精度要求极高,直接关系到电费结算的公平性。根据DL/T 448规程,计量用CT需满足: 准确度等级:关口计量点通常采用0.2S级,大用户计量点采用0.5S级。"S"表示特殊准确级,要求在1%-120%额定电流范围内均满足精度要求。 宽电流范围:普通CT在5%-120%额定电流范围内满足精度,而计量用CT需在1%-120%范围内满足精度,以适应轻载运行工况。 稳定性要求:计量用CT需定期校验(通常2-4年),误差变化应在允许范围内。

4.2 计量回路配置

独立配置原则: 计量回路与保护、测量回路必须分开,采用独立的CT绕组。重要计量点(如发电厂上网关口、省际联络线)采用双CT配置,互为备用。

 二次回路设计: 计量回路二次负载应尽量小,以减小误差。二次线电阻应计算准确,必要时采用四线制接线消除线路压降影响。

防窃电措施: 计量CT二次端子应加装铅封,防止人为改动。在高压计量柜中,CT二次回路应设置试验端子盒,便于校验。

 4.3 误差补偿技术

为提高计量精度,可采用以下补偿措施: 自动补偿CT:内置补偿电路,自动修正角差和比差,精度可达0.1级。 数字补偿技术:在电能表中内置补偿算法,根据实测误差曲线进行实时修正。 温度补偿:计量用CT通常工作在户外,温度变化影响铁芯磁导率,需采用温度补偿措施。

 五、测量与监控系统中的应用

 5.1 测量用CT的技术特点

      测量用电流互感器(0.5级或1级)为仪表、监控系统提供电流信号,技术要求低于计量用CT,但需满足: 线性度:在5%-120%额定电流范围内,误差不超过规定值。 过载能力:能承受短时过载(如电机启动电流)而不损坏。 频率特性:普通电磁式CT适用于工频测量,高频测量需特殊设计。

 5.2 SCADA系统中的应用

     在变电站自动化系统中,CT信号经变送器转换为标准信号(4-20mA或0-5V),通过RTU或智能终端上传至监控中心。应用要点包括: 信号隔离:采用隔离变送器,防止地电位差引入干扰。 抗干扰措施:信号线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点接地。 采样精度:AD转换器分辨率应满足测量精度要求,通常12位以上。

 5.3 故障录波系统

      故障录波装置通过CT记录短路电流、暂态过程,为事故分析提供数据。对CT的要求: 响应速度:能准确记录电流的快速变化,普通电磁式CT响应时间约10-20ms。 动态范围:能同时记录小负荷电流和大短路电流。 抗饱和能力:短路电流可能达数十倍额定电流,CT不应饱和。

六、选型与安装技术

6.1 选型原则

准确度等级选择:

• 保护用:根据保护类型选择5P、10P等

 • 计量用:关口计量0.2S级,一般计量0.5S级

• 测量用:0.5级或1级 变比选择: 一次额定电流应略大于最大工作电流,通常为最大工作电流的1.2-1.5倍。二次额定电流通常为5A或1A,1A制可减小二次负载。

 额定负载选择:

二次回路阻抗(包括导线电阻、接触电阻、负载阻抗)应在CT额定负载范围内。实际负载过大时,需选择更大额定负载的CT。

动热稳定校验:

根据系统短路电流和持续时间,校验CT的动稳定电流和热稳定电流是否满足要求。

6.2 安装技术要求

一次导体位置: 导体应位于CT中心,偏心误差应小于1%。偏心会导致测量误差增大,严重时误差可达10%以上。 安装方向: 户外安装时,CT应垂直安装,防止雨水积聚。套管式CT安装时应注意方向标记。

绝缘要求: CT的绝缘水平应与系统电压等级匹配。在污秽严重地区,应选择防污闪型CT。

 接地要求: 二次侧必须一点可靠接地,防止高压窜入二次回路。接地线截面不小于4mm²。

 6.3 调试与验收

极性检查: 采用直流法或交流法检查CT极性,确保保护、计量回路极性正确。

误差测试: 使用互感器校验仪测试变比误差、角差,确认满足准确度要求。

二次回路检查: 测量二次回路电阻,检查接线是否可靠,绝缘电阻是否符合要求。

带负荷测试: 在系统带负荷后,测量二次电流,验证变比和相序是否正确。

 七、常见问题与处理

7.1 CT饱和问题

      CT饱和是常见故障,表现为保护误动或拒动。原因包括: • 短路电流过大,超过CT准确限值 • 二次负载过大 • 剩磁过大 处理措施:选择ALF更大的CT,减小二次负载,必要时采用抗饱和CT。

7.2 二次开路

       二次开路会产生高压,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预防措施: • 二次端子加装短路片 • 定期检查二次回路 • 使用开路保护装置

7.3 误差超差

     计量用CT误差超差影响计量准确性。原因: • 铁芯老化 • 二次负载变化 • 温度影响 处理:定期校验,必要时更换。

 八、发展趋势

8.1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

       电子式电流互感器(ECT)采用罗氏线圈或光学原理,具有无饱和、频带宽、体积小等优点,符合智能电网发展需求。但成本高、可靠性有待验证,目前仍在推广阶段。

8.2 数字化与智能化

      数字化CT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符合IEC 61850标准。智能CT具备自诊断、状态监测功能,可实时上传运行状态。

 8.3 高精度计量技术

       随着智能电表普及,对计量精度要求越来越高,0.1级甚至更高精度的CT逐步应用。

 九、结语

       电流互感器作为电力系统的"眼睛",其性能直接影响电网安全和经济运行。工程技术人员需掌握CT的选型、安装、调试技术,确保CT工作在最佳状态。随着技术进步,电流互感器将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为智能电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