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扬中南矿甲烷气体检测仪通讯协议求助

楼主(2026-01-28):
我遇到自有困难,设备调试需要与气体检测仪进行通讯,但无法获得原厂家通讯协议,具体设备为扬中南矿甲烷气体检测报警仪,求助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用的扬中南矿甲烷气体检测仪具体设备型号是怎么样的?
搜索了一下:1、若是GJC4 系列,支持标准Modbus,默认配置:9600bps,8N1(8 位数据位、1 位停止位、无校验)
2、可以用串口调试工具或者modbus工具来读取下数据,比如用串口发送 010300000001840A 来查询下 返回数据:010302****(甲烷浓度)****(CRC校验)
3、返回的浓度值为 16 位无符号整数,需除以 100 转换为 0.01%。

网友B:
得看两方的设备的通讯参数设置这么一方面

网友C(2026-03-14):
4、2026年加油!

网友D:
可以用上位机工具通讯试一下能不能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