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02-D/SG系列在线动态拟合全长直线度测量仪

楼主(2026-01-29):
关键字:动态拟合直线度,全长直线度,直线度测量仪,拟合直线度,

1.基本原理

测量仪内设置有水平和竖直布置的光电测头,垂直于棒材运行方向设置有测速测长仪,被测棒材通过测量仪时,测头被测物截面的X轴和Y轴方向的位置数据,测速测长仪采集截面的Z轴数据。

2.数据计算方法

系统根据测径仪扫描所得的被测物X轴和Y轴位置数据,在X轴方向以两端(例如图4中的点1、9)的位置值为基准拟合一条理想直线,则测量点2~8的位置值偏离该直线的距离即为各点在X轴方向的直线度偏差,其中的最大值即为被测物的整体直线度偏差。同理可得到Y轴方向的整体直线度偏差。设X轴的直线度偏差为δ1、Y轴的直线度偏差为δ2,利用矢量运算即可计算出被测物整体直线度的实际偏差δ。

直线度计算原理图

因零件运动过程中存在跳动,采集的原始数据中存在一些偏离零件的离散点,所以在计算过程中,需把这些离散点过滤掉。

因零件运动过程中还存在抖动现象,随着零件的抖动,采集的原始数据与零件真实的弯曲有所偏差,所以在计算过程中,把抖动造成的空间偏移拉回到原位置。

动态拟合原理图

两套数据处理完成后,把两套数据合到一起。按照位置把两个偏差值进行矢量计算,得到零件实际的弯曲度的偏差值和方向。

3.测头

蓝鹏自主研发光电测头,采用铝合金制作,散热性能良好

每组测头由一个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组成

采用高亮度LED光源,最高亮度可达3000mcd

测量频率2000HZ

正常使用寿命在80000小时以上

4.机械结构

  测量仪由单台采集模块组成,占用空间小,落位方便。

5.可选配置

   可选配多普勒测速测长仪,可把得到的直线度测量值对应到精确的长度上。

6.拓展接口

硬件接口涵盖RS422,RS232,RS485,RJ45,继电器干接点输入输出。

RS422,RS232,RS485支持Modbus-RTU协议,与外部系统交互,实现待测产品型号协商和测量结果的交互。

RJ45支持Modbus-TCP,OPC-UA,S7,MQTT协议,与外部系统交互,实现待测产品型号协商和测量结果的交互。继电器干接点输入输出可与外部传递交互开关量信号。

7.支撑底座

底座可手动调节测量中心高度(可选自动调高底座),弥补地基制作误差。

8.测量界面/功能

采用工控机计算,配备蓝鹏新一代测量软件,操作简单,测量数据一目了然

9.设备整套示意图(安装位置示意图/产线示意图/整体示意图等)

10.适用范围

设备主要用于金属棒材、管材、陶瓷管材等产品需要在线快速测量直径和直线度检测,设备采用单台采集模块,占用空间小,适用于安装空间相对较小的工况。

11.功能简述

1)测量项目

实时直径测量值,椭圆度数值;

整根直线度数据;两端及中间直线度数据;

超差值及超差位置

2)软件功能

产品参数设置:可设置产品规格、棒材标称直径、直线度公差等参数;

系统参数设置:可设置故障通道、通信端口、系统的校零等。

测量结果的声光报警:可设置报警的阈值,测量值超差时声光报警;管材两端500mm内直线度设置报警,整根钢管直线度设置超差报警。

修正功能:误差过大时,放入标准直棒后校准可恢复精度;

存储功能:每根钢材保留一个完整的测量记录,数据存储时间大于1年。

机器状态监测:实时监测设备状态,异常状态自动报警

可远程进行软件升级

12.技术参数:

型号 测量范围(mm) 被测物直径(mm) 直径测量精度(mm) 直线度测量精度

(mm/m) 测量频率(Hz) 外形参考尺寸(mm)(L×W×H) 重量

参考(KG)

ZG02-DG70 0-70 1-60 ≤±0.02 ≤±1.5 2000 1150×400×1450 300

ZG02-SG150 20-150 30-140 ≤±0.04 ≤±2 2000 1500×400×1300 600

ZG02-SG300 50-300 60-270 ≤±0.05 ≤±3 2000 1750×400×1750 800

注:其他型号按需求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