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XA模拟量分辨率问题

楼主(2026-01-29):
求助各位大神,CP1H-XA的自带模拟量输入通道输入电流是6.89mA,PLC设置>内建AD/DA>模拟量输入选择12000,然后4个通道都是设置的4-20mA,为什么程序里读的是12600?不应该是2167.5吗?输入采集的是温度,经过变送器传过来的电流。

网友A:
你硬件上的控制电压/电流输入的拨码开关设定了吗?

HAVE FUN!

  • 庞DD楼主

    是这个原因,之前拨了,但是那个拨码开关太小了。实际没有拨上去。今天上午找了个针才挑上去。

网友B:
6.89mA  和 12600,至少有一个是“不正确的”。
因若是 12600,那量程是12000,意味着 电流应该是20mA了;
若是6.89mA,那数值应该是2167.5

若12600是正确,那6.89mA不是当前实际的数值。
1、确认2个细节:测电流时,是将万用表串联在电路中的吧? 不是并联,导致“虚电流”;
2、是电流输入传感器 还是 电压输入传感器?若是电流输入的,需短接通道的 “V+” 和 “I+” 端子,若不短接,就会出现采集异常。

  • 庞DD楼主

    感谢指导,现在排查到是因为拨码开关没拨到位的原因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庞DD: 嗯嗯 好的,解决就好~

网友C:
非常有用

网友D(2026-03-14):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