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叉带分拣系统

楼主(2026-01-30):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请问谁懂这个是什么

情况,怎么解决,被困扰了很久,拜托了,有偿帮忙

网友A:
检查一下下位机的状态及格口的设置的参数,或者重启系统看一下,诊断IP网络有没有超时,看一下从站的设备是不是掉线,交叉带分拣机是哪家的,,那个快递场地的

网友B:
心跳超时看一下连接正不正常,扫描周期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