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关盒子,打通 Profinet 与 CAN 的通信壁垒

楼主(2026-01-30):
S7-1200 直连汇川 CANopen 伺服?

一个网关盒子,打通 Profinet 与 CAN 的通信壁垒

在某自动化装配设备中,客户采用西门子 S7-1200 PLC 作为主控制器,需对现场汇川 IS620 系列伺服驱动器实现启停控制、目标位置/速度设定、运行状态监控及故障诊断。

然而,S7-1200 原生仅支持 Profinet 协议,而汇川伺服通过 CANopen 总线进行通信——两者属于不同工业网络体系,无法直接互联。

如何在不更换现有伺服系统的情况下,实现高效集成?

答案是:引入稳联技术 WL-ABC3033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

方案核心:透明桥接,无缝映射

该网关在 Profinet 与 CANopen 网络之间建立双向实时数据通道:

对上:作为 Profinet IO 从站,被 S7-1200 视为标准 I/O 设备;

对下:作为 CANopen 主站,与汇川伺服交互;

关键过程数据(控制字、目标位置、状态字、实际位置等)通过 PDO 映射 实时透传,通信周期可达 4 ms。

最终效果:PLC 程序只需读写对应 I/Q 区,即可像控制本地模块一样精准操控远程伺服轴。

配置流程精要(博途 + ESCP-CAN)

步骤 1:TIA Portal 组态(Profinet 侧)

新建项目,添加 S7-1200 PLC ;

安装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的 GSDML 文件(通过“选项 → 安装 GSD”);

从硬件目录拖入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至网络视图;

分配 IP 地址与设备名称(建议手动命名,如 pn-can);

在设备视图中配置输入/输出字节数(例如:输出 8 字节 = 控制字+目标位置;输入 8 字节 = 状态字+实际位置);

连接 PLC 与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编译并下载组态。

步骤 2:ESCP-CAN 配置(CANopen 侧)

打开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的配置工具 ESCP-CAN;

创建新项目,设置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网关 IP 与名称(须与博途一致);

配置 CAN 子网参数:

波特率:250 Kbit(汇川 IS620N 默认值);

节点 ID:1(伺服默认地址,可通过拨码修改);

掉线策略:设为“冻结最后有效值”,掉线超时 100 ms;

导入 EDS 文件;

定义 PDO 映射:

RPDO1(PLC → 伺服)

映射对象:0x6040(Controlword)、0x607A(Target Position)

对应 PROFINET 输出区起始字节:100

TPDO1(伺服 → PLC)

映射对象:0x6041(Statusword)、0x6064(Position Actual Value)

对应 PROFINET 输入区起始字节:100

选择 PC 连接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的 USB 虚拟 COM 口;

点击 “下载”,将配置写入网关硬件。

步骤 3:在线联调

返回博途,将组态转为“在线”模式;

为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分配设备名称(右键连接链 → 分配名称);

监控 I/Q 区数据,验证控制指令与状态反馈是否实时同步;

在 PLC 程序中按 CiA 402 状态机流程完成伺服使能与运动控制。

为什么这个方案值得推荐?

结语

在多品牌共存的工业现场,协议差异不应成为性能升级的障碍。

通过 Profinet-to-CAN 网关,西门子 S7-1200 能轻松驾驭汇川 IS620N 等主流 CANopen 伺服——

让高端运动控制,融入你的现有控制系统。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