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 通过 TIA Portal 实现对 MINAS A6 伺服的控制

楼主(2026-01-30):
西门子 S7-1200 通过 TIA Portal 实现对 MINAS A6 伺服的控制

项目目标

本方案旨在解决一个典型工业场景中的协议兼容性问题:西门子 S7-1200 PLC 本身不支持 CANopen 接口,但现场设备(松下伺服)仅提供 CANopen 通信能力。为此,引入 WL-ABC3033 协议网关,作为 PROFINET 与 CANopen 之间的桥梁,实现主站对从站伺服驱动器的实时控制。

关键设备选型依据

为确保系统稳定性和开发效率,各组件选择均基于以下标准:

PLC:选用西门子 S7-1212C,因其具备标准 PROFINET IO 控制器功能,且广泛用于中小型自动化系统。

伺服驱动器:经调研松下全系产品,最终选定 MADLN15SG(MINAS A6B 系列)。该型号明确支持 CANopen 通信协议,符合 CiA 402 运动控制规范,并提供官方 EDS 文件,便于主站配置。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采用稳联技术 WL-ABC3033,其兼具 PROFINET 从站 与 CANopen 主站 双重角色,且配套配置工具 ESCP-CAN 支持 EDS 导入与 PDO 映射,适配性良好。

系统架构

整个控制链路由三层构成:

控制层:S7-1200 PLC(PROFINET 主站)

转换层:WL-ABC3033 PROFINET 转 CANopen 网关(PROFINET 从站 + CANopen 主站)

执行层:松下 MADLN15SG 伺服驱动器(CANopen 从站)

物理连接上,PLC 与网关通过标准以太网线互联;网关通过 CAN_H / CAN_L 双绞线连接伺服,终端电阻由伺服内部自动启用(默认开启),无需外接。

TIA Portal(博途)组态流程

1. 导入 GSD 文件

获取 WL-ABC3033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的 GSDML 文件,在 TIA Portal 中通过“选项 → 安装 GSD”完成导入。重启软件后,设备将出现在硬件目录中。

2. 网络组态

将 WL-ABC3033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拖入网络视图,分配 IP(如 192-168-20-209)。

在设备属性中定义 输入/输出数据长度。例如:

输出(PLC → 网关):8 字节(含控制字 + 目标位置)

输入(网关 → PLC):8 字节(含状态字 + 实际位置)

注意:I/O 长度必须与后续 ESCP-CAN 中的 PDO 映射严格一致,否则通信异常。

3. 编译下载

完成硬件组态后,编译无误即可将配置下载至 S7-1200。

ESCP-CAN 网关配置详解

使用稳联官方工具 ESCP-CAN 对 WL-ABC3033 PROFINET 转 CANopen 协议网关进行深度配置:

步骤 1:建立连接

PC 与网关处于同一子网,通过软件自动发现设备并登录。

步骤 2:加载 EDS

导入松下提供的 MADLN15SG.eds 文件,使网关识别伺服对象字典。

步骤 3:设置 CANopen 参数

波特率:250 kbit/s(与伺服默认值匹配)

节点地址:1(若伺服 NodeID 已修改,需同步调整)

启动行为:勾选“自动进入 Operational 状态”

步骤 4:PDO 映射

RPDO1(接收):映射 0x6040(Controlword)和 0x607A(Target Position)

TPDO1(发送):映射 0x6041(Statusword)和 0x6064(Position Actual Value)

将上述数据按顺序打包,并指定其在 PROFINET I/O 区的偏移地址(如输出起始字节=100)

配置完成后点击“Download to Device”,重启网关生效。

调试建议

初次上电时,先在 ESCP-CAN 的 Monitor 窗口 观察 PDO 数据是否流动;

若伺服未响应,检查其面板显示是否为 “CO”(CANopen 模式);

使用博途“在线和诊断”功能,确认 PROFINET 连接状态为“良好”;

必要时用 USB-CAN 分析仪抓包,验证 CANopen 报文格式。

结语

本方案通过成熟的协议转换手段,成功打通了西门子主流 PLC 与松下 CANopen 伺服之间的通信壁垒。整个实施过程强调 配置一致性(GSD ↔ EDS ↔ PDO ↔ I/O 映射)和 状态机合规性,为类似异构系统集成提供了可复用的技术路径。

作者声明:作品含AI生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