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9301交换机模块DHCP Server使用方法

楼主(2026-01-31):
需要用串口线或者telnet、SSH 连接上去配置

一、必要条件:配置vlan ip

配置vlan ip后才能启用dhcp server

Switch# configure

Switch(config)# vl 2

Switch(config-vlan)# q

Switch(config)# int vlan 2

二、vlan下开启dhcp server功能

如下图2-1:

命令解析:

Switch(config-if)# dhcpd 192.168.2.5 192.168.2.250  192.168.2.254 114.114.114.114

192.168.2.5 是dhcp池的第一个可分配IP

192.168.2.250是dhcp池的最后一个可分配IP

192.168.2.254 是dhcp分配的给dhcp client的网关

114.114.114.114是dns,如需添加多个以,隔开(如下图2-2)

三、验证dhcp server

1.将dhcp client(如电脑)接入到交换机已配置dhcp server的vlan端口上(如示例端口8),vlan需要通过接入设备进行激活

如下图3-01、3-02

2.查看已分配的IP地址,如下图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