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故障的最明显现象与诊断方法

楼主(2026-02-02):
一、二极管的基本作用与重要性

二极管作为最基础的电子元器件之一,广泛应用于整流、限压、保护等电路中。其主要作用是:

单向导电:只允许电流通过一个方向。

整流作用: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

保护作用:如 TVS 二极管、ESD 管等,保护电路不受瞬时电压冲击的影响。

然而,二极管作为消耗品,长期使用中可能会发生故障。了解其故障的明显现象,可以帮助工程师快速识别问题,并采取相应的修复措施。

二、二极管故障的常见现象

1、导通电压异常或过高

正常情况下,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应为 0.6V ~ 0.7V(对于硅二极管),如果导通电压明显偏高,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晶体管层损坏:二极管的结区如果发生破损,可能导致电流传导效率降低,导通电压升高。

材料退化:特别是老化的二极管,晶体结构或封装可能出现退化,导致电压升高。

* 诊断方法:

使用万用表测试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如果超过标准导通电压,可能表明二极管损坏。

2、二极管短路失效

二极管在故障时,短路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在这个状态下,二极管无法起到单向导电的作用,电流可以在两个方向自由流通,导致电路出现无论正向还是反向都能导通的情况。

短路失效的原因可能有:

过流:电路中电流超过二极管的额定值时,二极管的PN结可能损坏,导致短路。

热击穿:高温环境下工作时间过长,二极管容易因结温过高而导致击穿。

* 诊断方法:

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测试档,在二极管的正向和反向方向都应该没有导通(短路)。如果存在导通,说明二极管短路。

3、开路失效

开路失效即二极管处于不导电状态,但又没有形成短路。常见的开路故障是断线、结区烧毁,使得电流无法通过。

开路失效的原因可能有:

过电压冲击:瞬间过高的电压可能会导致二极管的内部电场破坏,使其完全失去导电功能。

长时间的过载工作:二极管长期在超过额定工作条件下运行,导致损坏并最终开路。

* 诊断方法:

使用万用表进行正向电压测试时,应能看到一定的导通电压。如果测试时没有电流通过,或者表明电路为“开路”状态,二极管可能已经失效。

4、二极管反向电流泄漏过大

在二极管工作时,正向导通电流通过,反向电流应接近零。若二极管出现 反向泄漏,意味着二极管的反向阻抗下降,无法有效阻止反向电流流动。

反向泄漏的原因:

温度过高:高温加速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增大。

老化:随着使用时间增加,材料内部的缺陷可能导致漏电流增大。

* 诊断方法:

测量二极管在反向方向的电流。如果电流过大,说明反向漏电流异常增大,二极管已经失效。

三、如何预防和减少二极管故障?

正确选型:根据实际工作环境选择适当的二极管,确保其额定电压、电流、功耗符合要求。

温控设计:在电路设计中要注意温度控制,避免二极管工作在过高的温度下。

过电流保护:增加限流电阻或使用限流保护器件,避免因电流过大导致二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