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220V电机通电就过载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6-02-02):
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偶尔有几台新的单相220V真空泵或者吸尘电机一通电就过载,电流31A左右,正常的额定电流不超过10A。然后瞎折腾一下自己又好了,没找出来原因,接线和热继电器都检查过了没问题,不确定是不是厂家的质量问题。

自己瞎折腾就好的情况有几个:一个是把零火线倒过来就自己好了。一个是线拆下来接到另外一个新的就没问题,再接回去就好了(2-3次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是重新接线线标破皮,接触到电容的一端冒火花之后,拆掉线重新调整一下就好了(2-3次这种情况)。

有些没折腾在这边试了有问题过去厂家又说正常运行没问题,求助一下各位,这种一般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可能性大?。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接触不良还是本身就是反??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线有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接到一路电源上,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D:
大概率跟负载有关系。

单相电机绕组产生的是脉振磁场,要得到旋转磁场,加了电容分相。所以,单相电机启动转矩跟启动绕组和电容器有关系。还有一种单相电机----制冷压缩机电机,用短时间给启动绕组大电流,启动后再断开启动绕组。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哪一种。看到你说有电容,应该是电容电机,启动转矩比较小,负载有阻力时,不能正常启动,电流会很大。

电机选小了?负载有故障?启动电容小(不大可能,原配的)?如果排除负载问题,那就是电机选小了,选单相电机一定要注意启动转矩,不是运行时的阻转矩。

网友E:
电容起动的单相电机,什么都 没去动装回去就好了,大概率是接触不好

网友F:
冒火花,考虑一下漏电或者接地

网友G:
单相电容启动电机启动后,离心开关必须断开启动绕组;如果触点因毛刺、油污或弹簧力不足而“粘死”或复位卡涩,启动绕组会持续通电,此时电流可达额定值的3-5倍甚至更高(完全符合你31A的数据),几分钟内绕组就会过热。

网友H(2026-04-04):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