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 G-WORKS3 更改机型时弹出错误弹窗,求大神支招解决

楼主(2026-02-03):
各位工控领域的大神们好🙏我在使用三菱 G-WORKS3 软件进行 PLC 机型更改操作时,弹出了截图中的错误提示,导致机型更改流程无法正常完成。

目前我已经尝试了多种排查方法,但问题仍未解决:

  1. 1、彻底卸载并重新安装 G-WORKS3 软件,还更换了不同版本的安装包测试;

    2、对项目程序进行逐段排查、删除部分逻辑后再尝试改机型;

  2. 3、检查电脑系统兼容性(当前为 Win10 64 位系统),关闭杀毒软件后重试操作;

想请教各位是否遇到过类似的错误?这个问题的根因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具体的解决步骤或排查方向可以分享?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补充:当前使用的 G-WORKS3 版本为 Works3 Version 1.120A,目前CPU为R16EN CPU ,更改的目标 PLC 机型为 R32EN CPU,若需要更多细节可以随时补充)

网友A:
有没有尝试一下更新最新版的软件版本后,按道理来说更新新的型号,对这个类型的存储器没有不同的,

  • 祈 风楼主

    已经是最新版本的软件了,目前三菱上海的工程师也没解决到这个问题

网友:
  • 郭远林

    回复 @祈 风: 那就奇葩了。是不是软件权限还是 你的程序的版本 是

网友A:
安装的时候没有使用管理员权限

重新安装一下

看看有没有权限管理这个选项

网友B:
换一套电脑,安装,然后配置下看看是否可以? 判断下:是不是这台电脑之前有的一些配置残留,导致的冲突。

网友C:
同意3楼!

网友D(2026-04-04):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