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如何正确选择通信协议

楼主(2026-02-04):
由于智能家居的兴起,现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或多或少也有着这能家居的存在,无论是音箱、风扇还是插座开关之类的,家庭电器中的每一款的设备都可以变得智能化。

而在这么多设备聚集在同一个环境工作,各个厂商之间的制作标准有不同,我们又很少会全部都购买一个厂家的设备,如果仅购买单一的zigbee设备,又会出现无法使用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改如何购买什么协议的智能硬件设备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目前最适合智能家居的通信协议有三种,Zigbee、WIFI和BLE(蓝牙)。以及大家在挑选智能家居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适合的硬件协议。

1、Zigbee协议

zigbee协议又称之为紫峰协议,名字的来源是因为一个蜜蜂的独有“通信手段”。蜜蜂(Bee)在发现新的花丛指后,会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八字舞”(zig),来向同伴传递花丛所在的位置,也就是说zigzag舞蹈就是蜜蜂群体中的小型通信网络。

鉴于ZigZag对于蜜蜂的意义,Zigbee就变成了新一代无线通讯技术的命名。、鉴于zigzag对于蜜蜂的意思,zigbee也就成为了新一代无线通讯的命名。

zigbee作为短距离。低功耗的无线通信协议,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自动的组成一个设备网络,将各个设备直接通过网络连接起来,但是在这个自组网需要一个中心节点来管理整个zigbee网络,也就意味着zigbee设备网络中必须要有一个类似于“路由器”的组件,将各个设备连接到一起,实现zigbee设备之间的联动效应。

而这个额外的“路由器”组件,就是我们所说的网关了。

此外,Zigbee的接入上限也非常高,理论上,Zigbee的网络节点数最高可达65000个!

除了优势之外,Zigbee的劣势也不少,对于用户来说Zigbee的安装门槛还是存在的是,因为大多数Zigbee设备都是不自带网关,所以单一Zigbee设备基本上都是无法被我们手机直接控制的,需要一个网关作为设备与手机之间的连接枢纽。

2、Wifi协议

相信大家对WiFi都非常熟悉了,毕竟大家手机中的内置网络协议都是适配WiFi的。

相比较Zigbee而言,WiFi的优势就是速度比较快,传输数据大,同时用户的首次体验非常良好。附带WiFi的智能设备可以轻易与手机进行连接,不需要像Zigbee设备一样,有网关的情况下Zigbee设备才能与手机进行连接。

Wi-Fi优点是速度相对较快,能够无需网桥直接接入互联网,而且可以无缝与手机进行上网通讯,

而WiFi的主要缺点在于功耗问题,一般WiFi设备的待机功耗大约在1W左右,而BLE设备以及Zigbee设备的一般待机功耗都是在0.1W以内,相比而言,WiFi设备的功耗高出了不少。

此外,WiFi智能设备的接入数量也是个比较大的问题,理论上,WiFi接入数量上限主要是由路由器的节点数决定的。

就目前家用路由器而言,如果有数十个以上的电子设备需要连接路由器中,路由器就基本承受不了,甚至连WiFi基本都连不上。

3、BLE蓝牙协议

BLE(低功耗蓝牙技术)就相当于WiFi跟Zigbee的中间者,既拥有Zigbee的低功耗(比WiFi更低的功耗),快速响应的特点,又有WiFi轻松使用的优势(无需网关就可以连上手机网络),特别是在手机使用上,目前蓝牙协议也跟WiFi一样,成为的智能手机中的标配协议。

而BLE技术的最大劣势就是在,穿墙能力偏弱,隔堵墙之后信号非常微弱。无法进行联动。

如何根据协议购买智能家居设备?

而目前智能家居厂商,大体上智能设备选用协议原则都是:

1) 插电的设备,用WiFi协议;

2) 需要和手机交互的,用BLE协议;

3) 传感器用Zigbee。

但由于厂商在更新换代设备的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不同协议的设备是同时开售的,所以大家在购买智能家居设备时,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l 购买“Zigbee版”设备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自己家里是拥有Zigbee网关,不然大多数单一Zigbee设备都是无法直接用手机进行控制。

l WiFi/BLE设备,大部分WiFi/BLE设备都是可以无需网关,直接连上手机网络,不用像Zigbee版设备一样,必须要有网关才能连上手机。可以随意挑选WiFi以及BLE设备。

l BLE设备,一般都是近距离跟手机互动为主,隔墙之后信号不太好,所以不建议在需要远程操控的设备中,购买“仅”支持BLE协议。

l 如果家中路由器只是普通的家用路由器,就不建议智能家居设备中采用大量wifi协议,因为极有可能经常出现设备离线的情况出现。(因为普通wifi路由器的接入节点有限的原因,并且如何接入过多的wifi设备,还会影响到正常的wifi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