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EOCR保护器N系列产品电流显示规则

楼主(2026-02-06):
EOCR-N系列电机保护器的电流保护规则主要围绕过电流、启动特性、保护模式等方面设计,旨在为电动机提供可靠、精准的保护。其核心规则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上海韩施电气整理

1. ‌过电流保护(OC值)设定规则

  • 过电流保护阈值(OC值)通常设定为电机额定电流的 ‌1.1~1.2倍‌,以防止误动作同时确保有效保护。

  • 若电机负载波动大或频繁启停,可适当提高设定值,但需结合实际运行情况调整。

2. ‌启动延时时间(D-Time)设定规则

  • D-Time用于避开电机启动时的瞬时大电流(启动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5~7倍),避免保护器误动作。

  • 建议设定为 ‌实测启动时间 + 2秒冗余‌,例如实测启动时间为8秒,则设为10秒。

  • 对于风机、水泵类设备,启动时间较长,建议设置为15~20秒。

3. ‌运行中过载保护时间(O-Time)设定规则

  • O-Time是电机在过载状态下允许持续运行的时间。

  • 一般设定为 ‌5~10秒‌,对于频繁启停或冲击性负载,建议缩短至≤5秒。

  • 可选择 ‌定时限‌ 或 ‌反时限‌ 动作特性:

    • 定时限‌:固定延时后动作,适用于负载稳定场景。

    • 反时限‌:过载越严重,动作越快,更符合电机热特性,适用于变化负载。

4. ‌堵转保护设定规则

  • EOCR-N系列具备启动中和运行中堵转保护功能:

    • 启动中堵转保护‌:通常设定为过电流值的 ‌4倍‌,在D-Time期间生效。

    • 运行中堵转保护‌:同样基于OC值倍数设定,默认跳闸时间可设为5秒,可根据机械负载特性调整。

5. ‌小电流电机保护规则(<0.5A)

  • EOCR最小检测电流为0.5A,当保护小电流电机(如0.3A)时,可通过 ‌增加主回路线缆在互感器中的穿线圈数‌ 来实现:

    • 例如穿2圈,检测电流变为实际电流的2倍(0.3A×2=0.6A)。

    • 随后需在参数中设置 ‌CT变比为2t‌,使显示值还原为实际电流值。

6. ‌三相电流不平衡保护(Ub)

  • 不平衡率计算公式:不平衡率=最大相电流最小相电流最大相电流×100%

  • 可设置范围一般为 ‌10%~50%‌,常规建议设为≤20%,高精度场合可设为15%。

7. ‌保护模式:N型(Fail-safe)与R型(Non-fail-safe)

  • N型(Fail-safe)‌:

    • 上电后继电器触点状态反转(a触点闭合,b触点断开)。

    • 当电源异常或保护器故障时,无法启动电机,便于排查问题,推荐使用。

  • R型(Non-fail-safe)‌:

    • 上电后触点状态保持不变,仅在检测到故障时动作。

    • 适用于不允许自动复位的场合。

施耐德 EOCR 电流显示位数规则说明

施耐德 EOCR N系列产品在显示电机运行电流时,会根据电流大小自动切换显示位数与单位,以兼顾精度与可读性,具体规则如下:

1、 电流 ≤ 9.9A,显示方式:带 1 位小数;OC设定值,调节刻度0.1A

示例:显示 9.9 → 实际电流 9.9 A

说明:小电流工况下,EOCR 提供更高分辨率,便于精确监测轻载或小功率电机。

2、 10A ≤ 电流 ≤ 999A,显示方式:整数显示,0-999显示整数,调节刻度为1A

示例:显示 95 → 实际电流 95 A、显示 300 → 实际电流 300 A

说明:中大电流区间以稳定、直观为主,方便现场快速判断负载状态。

3、 电流 ≥ 1000A,显示方式:数值 ×10,屏幕右侧会显示 “×10” 标识

示例:显示 300 ×10 → 实际电流 3000 A

说明:适用于外接 CT、超大电流场合,保证显示不溢出且易于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