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rofinet 从站转 DP 主站

楼主(2026-02-06):
利用Profinet 从站转 DP 主站协议网关连接西门子 S7-1200 PLC 与 ABB 变频器的配置方案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中,常遇到不同通信协议设备共存的情况。本项目中,控制系统采用西门子 S7-1200 PLC,而现场驱动设备为 ABB 系列变频器。由于 S7-1200 无法直接连接 PROFIBUS-DP 网络,需借助 Profinet 从站转 PROFIBUS-DP 主站协议网关实现异构网络互联,该网关一侧作为 PROFINET 从站 接入 S7-1200,另一侧作为 PROFIBUS-DP 主站驱动 ABB 变频器,实现数据透明传输。

硬件准备

配置步骤

配置 ABB 变频器(DP 从站)

通过 ABB DriveComposer 或面板设置:

通信协议:PROFIBUS-DP

站地址:10(建议固定,避免冲突)

波特率:1.5 Mbps(与网关一致)

PPO 类型:PPO4(8 words input + 8 words output,常用)

记录输入/输出映射地址(如控制字在输出区,状态字在输入区)。

使用 Profibus Configuration Studio 配置Profinet 从站转 PROFIBUS-DP 主站协议网关(DP 主站侧)

打开 Profibus Configuration Studio 。

创建新工程,选择网关型号 PN2DPm。

配置 PROFIBUS-DP 主站参数:

波特率:1.5 Mbps

站地址范围:1~126

添加从站设备:

选择 Generic GSD File(若无 ABB 官方 GSD,可使用通用模板)

或导入 ABB 提供的 GSD 文件

设置从站地址为 10

配置 I/O 数据长度:

输出(PLC → 变频器):8 bytes(4 words,含控制字 + 给定频率)

输入(变频器 → PLC):8 bytes(4 words,含状态字 + 实际频率)

保存并下载配置到 Profinet 从站转 PROFIBUS-DP 主站协议网关(通过 USB 或以太网)。

在 TIA Portal 中配置 S7-1200 与网关通信

打开 TIA Portal V18,创建新项目,添加 S7-1200 CPU。

在“网络视图”中,点击“添加 PROFINET 设备”。

导入稳联网关的 GSD 文件。

将网关拖入网络,自动建立 PROFINET 连接。

配置 Profinet 从站转 PROFIBUS-DP 主站协议网关的 I/O 地址:

输入地址(IQB):例如 IB100(对应变频器反馈数据)

输出地址(QB):例如 QB100(对应发送给变频器的控制命令)

编写 PLC 程序:

编译并下载程序到 S7-1200。

调试与验证

上电后,观察 Profinet 从站转 PROFIBUS-DP 主站协议网关指示灯:

PROFINET 灯常亮 → 与 PLC 连接正常

PROFIBUS 灯闪烁 → 与变频器通信正常

在博途中使用 “在线监控” 查看 QB100~103 和 IB100~103 数据是否变化。

在 ABB 面板查看“通讯状态”,确认无故障(如 F0051 通信超时)。

测试启停、调速功能,验证双向数据流。

通过 Profinet 从站转 PROFIBUS-DP 主站协议网关,成功实现了 西门子 S7-1200(PROFINET) 与 ABB 变频器(PROFIBUS-DP) 的无缝集成。该方案结构清晰、配置规范,已在多个产线改造项目中稳定运行,为异构工业网络互联提供了高效可靠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