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跟CODESYS控制器标签通讯

楼主(2026-02-07):
    CODESYS控制器标签(Tag)方式跟S7-1200PLC之间通讯,两种PLC在不同的网段,采用IGT-DSER智能网关,根

据PLC通讯地址,寄存器数量等配置好相关参数后下载,配置如下图:

    上图中的通讯配置表内有以下4个任务:

    ⑴.读取CODESYS控制器GVL_S7.Arr_Dint_40的DINT类型的数组中的0~30,写入西门子PLC的DB61.DBD0~

DB61.DBD156,总计40个DINT/160字节;

    ⑵.读取西门子PLC的DB62.DBD0~DB62.DBD124,写入CODESYS控制器的GVL_S7.Arr_Dint_50的DINT类型

数组中的1~32,总计32个DINT/128字节;

    ⑶.读取西门子PLC的DB62.DBB42的STRING[60]类型的条码字符串,写入CODESYS控制器的

PLC_PRG.Barcode的STRING[60]的字符串变量,总计60个字符/60字节;

    ⑷.读取CODESYS控制器的PLC_PRG.State的BOOL类型的变量标签,写入西门子PLC的M6.4,总计1个BOOL位;

    软件与配置文件:

网友A:
学习了,涨姿势,感谢分享!!!

网友B:
涨姿势,感谢分享!!! 那我汇川的AM600系列及400系列或者500系列也可以支持的吗?

网友B:
倍福也应该可以支持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涨姿势,感谢分享!!! 那我汇川的AM600系列及400系列或者500系列也可以支持的吗?...

汇川PLC全系都是支持的。

楼主(2026-03-09):
引用 网友B:
倍福也应该可以支持的嘛?

        倍福可以用专用的ADS协议,如下:

        任务01:读取西门子DB101.DBW0开始的90个的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倍福PLC的 GVL_Group1.ArrayInt 数组(从0开始),共180字节;

        任务02:读取倍福PLC的 GVL_Group1.ArrayInt_Out 数组(从0开始)的50个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102.DBW0开始的100字节;

        任务03:读取西门子M2.4的1个BOO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倍福PLC的 MAIN.StateRun 标签;

        任务04:读取倍福PLC的 GVL_Group2_ArrayDINT[12] 的1个DINT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D8,共4字节;

        任务05:读取西门子DB6.DBD32的1个的REAL类型的数据,写入到倍福PLC的 MAIN.Temp 程序标签,共4字节;

        任务06:读取倍福PLC的 MAIN.Barcode 标签的1个STRING类型的数据,写入到西门子DB6.DBB42的STRING[60]类型的地址,共60字节。

        完整图文案例: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