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软件通讯中断请教

楼主(2026-02-12):
SMC软件中ArchestrA.DASMTEthernet.1服务频繁掉线,导致Intouch软件中机器人设备不能操作,需重新连接后才能恢复,请各位老师指导原因,感谢!!!

网友A:
可能时因为和OS版本的兼容性问题。我想问一下你的DASMTEthernet是什么版本的, 你有1.5版本的吗,能否发我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