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profibusDP网关连接测试一手报告

楼主(2026-02-20):
Profinet转profibus-DP网关,连接测试一手报告

一、测试背景

在工业自动化系统升级或设备集成过程中,常遇到PROFINET(PN)主站控制系统(如西门子S7-1200/S7-1500)需要与传统PROFIBUS-DP从站设备(如变频器、远程I/O模块、仪表等)通信的场景。由于S7-1200/1500系列PLC不支持原生PROFIBUS接口,需借助PROFINET转PROFIBUS-DP主站网关实现协议转换。

本次测试选用稳联技术WL-PN-DPM网关,验证其作为PROFINETIO设备(从站)+PROFIBUS-DP主站的双角色功能,并成功接入多个DP从站设备。

二、测试设备清单

三、硬件连接

1.网络拓扑

2.接线说明

PROFINET侧:S7-1200的X1接口通过标准以太网线连接至WL-PN-DPM的PN端口。

PROFIBUS侧:

使用屏蔽双绞线(A/B线)连接网关DP接口与各从站。

总线两端(网关和最后一个从站)启用120Ω终端电阻。

所有设备共地,避免电位差干扰。

四、软件组态(TIAPortalV21)

步骤1:安装GSD文件

在TIAPortal中:

选项→安装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导入该文件。

步骤2:添加网关设备

在“网络视图”中,从“其他现场设备→PROFIBUS”中找到PN-DPM。

拖入网络,分配IP地址。

步骤3:配置DP主站参数

双击PROFINET转PROFIBUS-DP主站网关设备,进入“DPMaster”配置界面:波特率:1.5Mbps,从站数量:2,从站地址:3(ET200M)、5(MM440)

输入/输出数据长度:根据从站需求配置

步骤4:编译并下载

编译无错误后,将组态下载至S7-1200。

PROFINET转PROFIBUS-DP主站网关上电后,PN指示灯绿灯常亮,DP指示灯闪烁表示总线激活。

五、功能测试

测试:变频器控制

通过S7-1200向MM440发送控制字和设定频率。

MM440启动、调速、停止响应正常。

读取状态字和实际频率,数据实时准确。

六、测试结论

稳联技术WL-PN-DPM网关成功实现以下功能:

作为PROFINETIO设备被S7-1200识别;作为PROFIBUS-DP主站稳定轮询多个从站;支持标准DP从站即插即用;数据刷新周期,满足实时控制需求;提供完善的诊断信息,便于运维。

适用场景:

新建PN系统集成老旧DP设备,替代老式通讯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