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互联密码: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配置案例

楼主(2026-02-20):
伺服驱动互联密码: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配置案例

本案例聚焦于西门子1200PLC与B1E系列伺服驱动器的连接难题。在正常运行工况下,B1E系列伺服驱动器需具备对EtherCAT协议的支持能力,并作为EtherCAT从站运行;而监控系统所采用的西门子S7-1200系列PLC则支持PROFINET协议。鉴于两种协议存在不一致性,二者无法直接开展通讯以实现数据交互。因此,需借助第三方协议转换模块来实现不同协议间的数据交换。在本案例中,选用北京稳联技术生产的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以实现PLC与远程IO数据的整体交互。

首先将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GSD文件导入西门子PLC组态软件中;找到GSD所在文件夹;

添加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模块,并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IP地址及设备名称。添加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保存组态并下载到PLC,打开网关配置软件,新建项目并设置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IP及设备名称(与PLC组态保持一致,如将pn2ecat改为pn1);添加从站伺服,首先官网下载从站的XML文件;打开配置软件,点击工具选择导入ESI文件;

选择解压好的文件,刷新库后显示出设备;新建项目,添加EtherCAT主站和从站;设置从站一些基本参数(一般站号自动排序,所以保持默认即可);

根据工艺需要来设置从站的PDO参数分配;

本例在RPDO1里设置了13参数。(一条PDO可配置多个参数,具体跟从站描述文件有关)TPDO1里默认设置了22个参数,可根据需要自行添加删减;确认配置无误后点击“操作”-“连接”;

随后预运行及运行会变为黑色可选状态。依次点击预运行-运行,把配置下载进网关即可。连接PLC与EtherCAT转Profinet网关及第三方设备。Ok灯亮后表示Profinet通讯正常,RUN常亮,err灭表示EtherCAT通讯正常。从站的RxPDOs对应从站的接收即主站的发送Q地址TxPDOs对应从站的发送即主站的接收I地址。通讯正常后对PLC及其他Profinet主站对应的IQ地址进行读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