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和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26-02-21):
各位大师请教一下这个按钮按了PLC怎么没反应啊

触摸屏是SAMKOON显控EA-070B

PLC是三菱FX1S-30MT-001

通讯线触摸屏上的COM灯也闪烁正常的

网友A:
是不是属性问题?

网友A:
应该没有通讯上吧

  • 蜜雪冰城楼主

网友:
  • 蜜雪冰城楼主

楼主:
应该通讯上了吧

网友B:
就放一个指示灯 看看通断

比如M8000   OUT Y0

看看Y0的状态

网友C(2026-03-31):
光看着就觉得好厉害啊

网友D:
连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