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映射+三步配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对接拧紧轴驱动器方法

楼主(2026-02-23):
两层映射+三步配置:Profinet-ModbusTCP网关对接拧紧轴驱动器方案

本案例是稳联技术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连接驱动器的配置案例用到的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一台,稳联技术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一个,拧紧轴驱动器一台。

配置方法:

开启博图软件,创建新项目并添加GSD文件;构建Profinet连接,设置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的IP地址与设备名称,确保IP与网关处于同一网段;进入设备视图,选定输入输出的总数据长度;自右侧硬件目录添加所选长度。

下载配置到PLC,打开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配置软件进行modbus参数配置,点击红圈中的新建,选择PN2MC;

设置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保持一致;设置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的TCP参数,填入本客户端的IP,注意要与服务器保持在同一网段;

单击右键插入NODE,在NODE中填写服务器IP;根据参数可得知服务器IP为192.168.1.102端口号502;

响应等待和轮询延时需要根据从站设备调整时间间隔,如果从站回复速度慢则将响应等待时间调大,如果从站回复后要求等待一段时间再接收下条命令,那么需将轮询延时调大

继续右键点击插入;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所需功能;通过从站手册可得知,地址区为4区,用03H和10H功能码进行读写;

以寄存器地址5000为例,于起始地址处直接填写十进制地址5000。由于32位浮点数对应两个寄存器,因此寄存器数量设定为2。内存映射起始地址为0时,表明该数值将发送至PLC的ID68处。同理,设置写命令时,内存映射地址1500对应PLC的Q区起始地址,即QD64。

本案例通过Profinet转ModbusTCP网关双协议配置,解决跨协议设备通信难题,实现PLC对拧紧轴驱动器的远程控制与数据采集。核心是精准完成网关与驱动器、网关与PLC的两层映射,做好参数确认与测试验证。实践需关注寄存器映射、通信实时性及安全防护,方案通用性强,可按需调整配置细节,为工业产线跨协议互联提供可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