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高压二极管的作用与常见故障解析

楼主(2026-02-24):
一、微波炉为什么需要MDD“高压二极管”?

在家用微波炉中,真正产生微波的是 磁控管(Magnetron)。

但磁控管工作需要大约 3000V~4000V 的直流高压。

市电只有 220V(或 110V),因此微波炉内部必须通过:

高压变压器

高压电容

高压二极管

组成一个倍压整流电路,将交流高压变为直流高压,供磁控管工作。

——高压二极管的核心作用:

把变压器输出的高压交流变为单向脉动直流,并参与电压倍压。

二、微波炉高压二极管的结构特点

微波炉使用的不是普通硅二极管,而是:

反向耐压通常在 12kV~15kV

内部为多个二极管串联结构

封装为黑色长条形,两端引线

*注意:

这种高压二极管无法用普通万用表二极管档直接测量,因为其导通电压很高(通常 7V~12V 以上)。

三、高压二极管坏了会有什么现象?

1、微波炉能转但不加热(最常见)

转盘转动

灯亮

风扇正常

但食物不热

——多数情况下是高压系统异常,其中高压二极管开路概率很高。

2、一启动就跳闸

如果高压二极管内部短路:

高压变压器负载严重

电流瞬间增大

家中断路器跳闸

3、工作时有异常嗡鸣声

二极管击穿但未完全短路时:

变压器负载异常

会出现沉闷嗡鸣

加热效率明显下降

四、常见失效原因

1、长期高温老化

微波炉内部温度高,散热差,二极管长期工作在接近极限状态。

2、电网电压波动

瞬间过压会增加反向应力,导致内部串联芯片击穿。

3、电容老化导致应力加大

高压电容容量下降后,二极管承受更大冲击电流。

五、如何检测MDD辰达半导体高压二极管?

*维修前必须:

断电

放掉高压电容电荷(极其危险)

*检测方法:

用 9V 电池串联万用表测通断

或使用专用高压测试方法

正反方向阻值应明显不同

六、安全提醒

微波炉高压系统可达 4000V 以上,即使断电,电容仍可能带电。

非专业人员不建议拆机维修。

微波炉MDD高压二极管是高压系统的关键器件,常见故障包括:

开路 → 不加热

短路 → 跳闸

漏电 → 加热弱

在维修判断中,它是“优先排查对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