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出机电机保护器频繁跳闸

楼主(2026-02-24):
各位工控老前辈、同行们,最近在山东一家轮胎厂碰到个棘手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的思路。

现场是一台挤出机,用的是进口的电机保护器(具体型号就不说了)。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启动后运行大概20-30分钟,保护器就跳闸。复位后继续运行,过一会还是会跳。

我们去现场初步测了一下:

1. 电机运行声音正常,没有明显的异响。

2. 三相电流基本平衡,但数值有点偏高,接近电机额定值的95%。

3. 检查了保护器的参数设置,电流设定值看起来也没问题。

现在有点卡住了。想请教大家:

1. 这种运行一段时间后才跳闸的情况,除了负载问题和参数设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原因?

2. 会不会是接线端子接触不良导致的“软故障”?这种情况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吗?

3. 有没有可能是保护器本身性能老化了,但还没有完全损坏?

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