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L370边缘控制器的智能挤出机一体化解决方案

楼主(2026-02-26):
一、智能挤出机控制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
挤出成型是塑料、橡胶等高分子材料加工的核心工艺,广泛应用于管材、型材、薄膜、电缆包覆等生产领域。挤出机的控制性能直接影响产品的尺寸稳定性、物理性能与单位产量能耗。随着材料配方日益多样化和产品质量要求不断提高,传统挤出机控制系统在工程实践中面临以下制约:

多电机速度同步的实时性要求
现代挤出机通常由主驱动电机、定量喂料电机和多台牵引电机组成,各单元间的速度匹配需保持比例关系,以维持稳定的挤出量和制品截面尺寸。传统方案采用变频器配合模拟量给定或脉冲同步方式,在多电机启停、负载波动时,速度跟随存在一定滞后和超调,可能导致熔压波动和制品尺寸偏差。在高速挤出或薄壁制品生产时,这一影响更为明显。

温度与压力控制回路的耦合性与时变性
挤出工艺涉及多个加热/冷却区的温度控制以及熔体压力的稳定。各加热区之间存在热耦合,且加热对象(机筒、模头)热惯性较大,传统PID控制器在不同工况下的适应性有待提升。熔体压力受原料批次差异、环境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需要控制器具备一定的调节能力。传统仪表或通用PLC在处理这种多变量、非线性、大滞后的控制对象时,控制精度有优化空间。

配方切换的效率与一致性问题
生产企业常需切换不同原料(如PP、PE、ABS或添加不同比例的填料、色母),不同原料对应的温度设定曲线、螺杆转速范围、喂料比例和牵引速度匹配关系存在差异。传统方式依赖操作员手动查找工艺记录卡,并在多个温控仪表和变频器面板上逐一输入参数,耗时且可能出错。新原料或新配方的调试常需多次试验,可能产生一定废料,影响产品上市周期。

过程数据采集与生产管理需求
挤出生产线的关键工艺参数(如各区实际温度、熔体压力、螺杆扭矩、实时产量)通常仅用于本地显示,缺乏系统化记录与分析。管理者难以及时获取设备综合效率(OEE)、单位产量能耗等生产指标,质量问题的数据追溯能力有限。设备维护多基于固定周期,突发故障风险与维护成本需进一步平衡。

二、解决方案概述:基于BL370的一体化控制与数据平台
本方案以ARMxy BL370系列边缘工业计算机为核心,构建集多电机同步控制、多回路温度调节、工艺数据采集与云端集成于一体的技术平台。

统一控制核心:采用BL372B作为主控制器,其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分工:四核ARM Cortex-A53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承载人机交互、配方管理、数据通信和辅助算法等上层应用;独立的ARM Cortex-M0内核,在Linux-RT-5.10.198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下,负责多电机同步控制、PID温控算法执行和高速模拟量信号采集等对时序确定性有要求的任务。

基于EtherCAT的实时驱动网络:通过内置的IgH EtherCAT主站,将主驱动伺服、喂料伺服和牵引伺服驱动器接入同一实时网络。EtherCAT的分布式时钟机制可实现各驱动轴指令周期的同步,有助于保持喂料量、挤出量与牵引速度的动态比例关系,减少熔压波动,提升制品纵向尺寸稳定性。

集成化工艺感知与执行:通过模块化IO板卡,将分布于机筒、模头各区的温度传感器、熔体压力传感器,以及控制加热器和驱动器的执行信号,集成到同一控制平台,实现监测与控制的闭环管理。

软件定义工艺与数据集成: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将工艺知识数字化、模型化,并通过标准通信协议与管理系统对接,实现生产过程透明化。

三、具体IO需求与模块化选型配置
挤出机控制系统对模拟量输入输出的数量、精度和响应速度有一定要求。

1.核心控制单元选型

项目

选型型号

说明

主控制器

BL372B

3×EtherCAT网口,1×X板槽,2×Y板槽。网口一连接主驱动、喂料、牵引伺服网络;网口二可连接扩展IO站或本地触摸屏;网口三接入工厂以太网

处理核心

SOM372

RK3562J,32GB eMMC,4GB LPDDR4X,用于存储原料配方库、历史工艺曲线和生产日志

操作系统

Linux-RT-5.10.198

保障多回路控制与高速数据采集的实时性

2.关键工艺IO选型与配置

功能模块

信号需求

选型型号

功能说明与配置建议

熔体压力与温度采集

模拟量输入(AI)

Y31板(4路0/4-20mA AI模块)
Y33板(4路0-5/10V AI模块)

根据传感器输出类型选用对应板卡。典型配置:使用2-3块Y31板,采集机筒各区压力、模头压力和熔体温度,用于熔压闭环控制和产品质量监控

加热器功率控制

模拟量输出(AO)

Y43板(4路0-5/10V AO模块)

可配置多块Y43板,每块控制4个加热区。控制器根据各区温度设定值与实际值的偏差,通过PID算法计算控制量,经Y43板输出至加热执行元件

挤出与牵引速度控制

模拟量输出(AO)

Y43板(复用)或 Y41板(0/4-20mA AO模块)

若驱动器采用模拟量速度给定,可利用Y43/Y41板输出信号。也可通过EtherCAT总线对各伺服驱动器进行数字量控制,以获得更优的控制精度与响应速度

辅助状态与控制

数字输入(DI)
数字输出(DO)

X23板(4DI+4DO)或组合使用 Y11/Y12板(DI)、Y21/Y22板(DO)

处理设备逻辑控制与安全联锁,可根据实际点数灵活组合

3.软件功能实现

QuickConfig配方管理与辅助功能:该工具提供结构化的工艺参数管理界面,主要功能包括:

参数库建立:将原料对应的工艺参数结构化存储,包括各区温度设定曲线、喂料比例系数、螺杆转速范围、牵引速度匹配公式以及熔压报警阈值等

辅助参数推荐:当用户录入新原料牌号或目标制品规格时,辅助功能可基于历史数据库中相似原料的工艺参数,结合内置工艺模型,推荐初始温控曲线与速度匹配参数,为工艺调试提供参考

一键换产:生产切换时,操作员选择目标产品配方,系统自动将参数下发至对应的控制回路(PID控制器、伺服驱动器等)

BLIoTLink数据集成功能BLIoTLink作为数据接口,采集控制器内部的实时数据,包括:

各加热区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

主驱动、喂料、牵引电机的实际转速、电流、扭矩

熔体压力传感器的实时压力值

通过喂料量与挤出量计算的实时产量与累计产量

设备运行状态与报警信息

这些数据通过MQTT协议,以结构化格式上传至云端物联网平台或制造执行系统(MES)。管理者可通过云平台查看生产状况、分析单位产量能耗、接收设备异常预警,并利用历史数据进行工艺优化和预测性维护参考。

四、集成化方案的技术特点分析
相较于传统“温控仪表+变频器+通用PLC+数据记录仪”的分散式架构,本方案在系统设计层面呈现以下特点:

对比维度

传统挤出机控制方案

基于BL370与模块化IO的集成方案

技术特点分析

系统架构与数据一致性

温度、压力、速度控制由不同仪表和控制器执行,数据分散,时间同步较难,难以形成统一的过程视图

统一控制平台,所有控制回路和采集通道在单一控制器内运行,数据带统一时间戳生成与存储

为工艺分析提供一致性的过程数据,便于进行多变量关联分析

多电机同步性能

变频器间依赖模拟量或脉冲同步,存在响应滞后,可能影响制品截面尺寸一致性

全数字同步,通过EtherCAT总线,驱动指令在微秒级周期内同步下发

有助于提升高速挤出和薄壁制品的纵向尺寸稳定性

配方管理与换产效率

配方参数分散存储在多个仪表中,换产时需人工多点输入

集中配方库,换产时一键式批量下发

减少换产时间,降低人为操作误差,提升设备利用率

工艺调试与优化

依赖工程师经验进行多次调试

辅助功能推荐初始参数,提供调试参考

降低工艺调试对个人经验的依赖,有助于缩短新品调试周期,减少调试废料

数据价值与维护

数据本地封闭,维护基于固定周期或事后响应

数据上云集成,支持远程状态监控、预警和基于数据的维护参考

提升生产管理透明度和设备运维效率,为工艺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五、总结
ARMxy BL370边缘控制器为核心的智能挤出机解决方案,通过统一硬件平台与集成化软件工具,将传统上分散的驱动控制、回路调节、工艺管理和数据采集功能融合为一个整体。该方案通过EtherCAT实现多电机的实时同步控制,通过模块化模拟量IO实现工艺参数的采集与执行,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将工艺知识数字化、模型化,并与管理系统对接。

这种集成化技术路径,为应对挤出工艺在速度同步稳定性、多变量控制、换产效率和生产数据透明化等方面的工程需求,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有助于设备制造商和终端用户构建控制性能稳定、操作便捷、数据价值可挖掘的挤出生产装备,以适应塑料加工行业对效率、质量与柔性日益增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