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仪表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26-02-27):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希望有人指点一下,第一次使用通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A:
若使用第二列,是modbus协议,需要加装FX3U-485-BD模块并启用 Modbus 协议,此处 40001/40002 是协议模拟的保持寄存器地址,实际对应 FX3U 的D 寄存器(如 D0、D1)。

可以考虑先拿modbus 工具来读取下 温湿度,然后 再用PLC来读取,一步一步 来调测。

网友B:
如果你用三菱PLC的话,那就用前面的寄存器地址,连续读两个就可以把湿度和温度一起读出来了。
如果设备站地址为1,那么PLC发的命令就是:
01 03 00 00 00 02 ** **

** **是CRC校验,这个用调试助手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adp-mb模块简单一些 增加点硬件成本

网友D(2026-04-03):
三菱PLC的问题 ??

网友E: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