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门子遇上欧姆龙温控表

楼主(2026-02-27):
现场电气工程师在北京大兴某热处理产线改造现场
将新上的西门子S7-1200主控系统与现场老旧的欧姆龙E5EZ温控仪表打通,实时读取温度数据并下发设定值。

一、开工前的“烦闷”时刻

早上刚到现场,项目经理就指着控制柜里那一排老设备说:“小郑,产线升级,新的中控用西门子S7-1200,但底下那几台欧姆龙E5EZ温控表还得留着用,老板要求今天必须把温度数据读上来,还能远程改设定值。别搞什么复杂的编程,越快越好。”

我叹了口气。西门子走的是Profinet协议,那是工业以太网的高速公路;而老欧姆龙E5EZ只支持串口Modbus RTU,就像是乡间土路。这俩“语言不通”,以往我得在西门子里写一堆MB_CLIENT指令,还得算地址偏移、调超时时间,最麻烦的是温控表的寄存器地址往往不是连续的,没半天搞不定。

“幸好,这次带了‘筑路工人’。”我拍了拍包里那台Modbus转Profinet智能网关。今天的任务就是用它来搭这条路,让西门子把E5EZ当成一个普通的IO模块来用。

二、第一步:给“老古董”定规矩(欧姆龙E5EZ侧配置)

首先得让欧姆龙E5EZ温控表准备好“听指挥”。E5EZ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的Modbus RTU从站设备,不需要写程序,只需要通过面板按键设置参数。

我走到控制柜前,按下E5EZ的面板键,进入初始化菜单(通常需长按特定键组合,具体参考E5EZ手册):

通信参数设置 (Communication Settings):

Unit No. (站号): 设为 1 (这是它在总线上的身份证)。

Baud Rate (波特率): 设为 19200 (这是现场抗干扰和速度的平衡点,需与网关一致)。

Data Length (数据位): 8 位。

Stop Bits (停止位): 1 位。

Parity (校验位): Even (偶校验,工业现场常用,防干扰)。

Protocol: 确认选择 Modbus 模式。

重要动作:参数改完,E5EZ提示需重启。我直接断开仪表电源,等待几秒后重新上电。看着面板显示重新跳出当前温度值,且通讯指示灯(如有)开始闪烁,我知道它已经准备好作为从站等待召唤了。

工程师笔记:温控表的地址映射是坑最多的地方。E5EZ的当前温度值(PV)通常在保持寄存器区,但具体地址(如40001还是40100)必须查手册!我记得E5系列通常是4xxxx地址段对应保持寄存器,PV值地址往往是固定的,比如40101对应通道1的PV。这点稍后在网关配置时要特别小心。

三、第二步:训练“翻译官”(网关配置)

接下来是重头戏,配置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启动专用的Gateway Configuration Studio软件,新建了一个PN2MRM(Profinet转Modbus RTU主站)的项目。

串口参数对齐:

在Modbus侧设置里,我把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全部照搬E5EZ的设置(19200, 8, E, 1)。这里有个细节:软件提示“有奇偶校验时,数据位选9代表8位+校验”,我仔细核对后勾选了对应选项。

添加从站节点:

右键添加Node,填入站号1(对应E5EZ的Unit No.)。

定义“翻译词典”(地址映射):

这是最核心的一步。我要读E5EZ的当前温度(PV)和设定温度(SV)。

查阅手册:翻开E5EZ的Modbus通信手册,找到:

当前温度 (PV): 保持寄存器地址 40101 (假设值,实际需按手册,通常偏移量为100H或类似)。

设定温度 (SV): 保持寄存器地址 40102。

功能码选择:03H(读保持寄存器)。

地址填写:在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的软件中,填入起始地址 100 (注意:很多Modbus主站配置软件填的是协议地址,即40101减去40000后的值101,或者是十六进制0x0065,具体视软件定义。通常直接填十进制偏移量,这里我填101)。

数据长度:填2(读PV和SV两个寄存器)。

数据类型处理:温控表的数据通常是整数带一位小数(如255代表25.5℃),或者高低温报警位混合。我在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的软件里设置了“数据缩放”,将读取到的数值除以10,这样西门子读到的就是真实的25.5℃。

映射方向:将这部分Modbus数据映射到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的Profinet输入区(Input),供西门子读取;将西门子的输出区(Output)映射到Modbus写命令(功能码06H或10H),用于修改SV值。

配置完成,点击“下载”。网线一插,网关指示灯由红变绿,RUN灯常亮,通讯灯开始有节奏地闪烁——成了!

四、第三步:让西门子“认清”(PLC侧组态)

最后一步回到西门子博图(TIA Portal)环境。

导入GSD文件:先把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的GSDML文件导入博图。这就像给西门子装了个“驱动程序”,让它认识这个新设备。

拖入组态:在网络视图里找到网关,拖进去,连上网线。

分配身份:

设置IP地址:确保和西门子在同一网段。

分配设备名称:这是Profinet的“身份证”,必须和网关里预设的名称一模一样,否则永远连不上。我在博图里在线访问,把设备名分配给了网关。

配置IO映射:双击网关模块,设置输入输出长度。刚才在网关软件里映射了2个字(PV和SV),这里我就设输入长度为4字节(2个字),输出长度也设4字节。

下载激活:点击下载,博图提示“分配设备名称”,确认执行。

五、见证精彩的时刻

一切就绪。我打开西门子的监控表,找到刚才映射的地址区域(比如IW256和IW258)。

原本显示“????”的数据,瞬间跳变成了具体的数值:255, 260……

经过我在网关里设置的除以10缩放,HMI上显示的就是25.5℃和26.0℃!

那是欧姆龙E5EZ实时采集的温度数据!

我试着在西门子HMI上修改设定温度为30.0℃(即写入数值300),几秒钟后,走到E5EZ面前,看到它的SV值果然变成了30.0。

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485接线,A对A,B对B,稳稳当当。再打开Modbus Poll工具挂在一旁监测,报文收发正常,没有CRC报错。

“搞定!”我合上电脑,长舒一口气。

整个过程,没有在西门子里写一行通讯代码,也没有去研究E5EZ复杂的内部逻辑。全靠这台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在中间“协调”:对西门子侧是个普通的IO模块,对E5EZ侧是个标准的Modbus主站。

六、现场复盘

这次调试之所以这么顺,主要归功于三点:

协议转换前置:把复杂的Modbus地址解析、高低字节交换、数据缩放工作甩给了Profinet转Modbus智能网关,PLC只负责最简单的IO读写。

地址映射精准:E5EZ这类仪表的寄存器地址往往有特定的偏移量(比如40001还是40101),我在配置网关前特意查了手册,并在Modbus Poll上先验证了一遍,避免了现场反复试错。

GSD与设备名:Profinet调试中最容易踩的坑就是设备名不匹配,这次分配设备名时多确认了一遍,省去了半小时排查时间。

看着温控屏幕上跳动的新鲜数据,项目经理表示了肯定。对于我们要在现场“救火”的工程师来说,这种免编程、配置化的解决方案,简直就是救命稻草。特别是面对像E5EZ这种老式仪表,不用去深究晦涩的通讯指令手册,简直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