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cada3.8 能不能用开关按钮单独控制字中的某一个位?

楼主(2026-02-27):
读写PLC的字,能不能用开关按钮单独控制字中的某一个位?例如读写D0,我能不能控制D0.0。该怎么做?

网友A:
1、KS应该会支持的。之前的较老版本的SCADA,若自带按钮不允许这样设置,可以使用拖拽个 “方框+文字”作为按钮,在 按下时,关联相应的变量或简单编程。
2、可以考虑 让亚控的技术支持给你发个小“DEMO”,仿着来实现,这样效率会更高些。

网友B:
以西门子为例,你可以写个M点,这个点的类型为bool,然后地址写M20.0,设置读写或只写类型,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后在PLC内部,将这个M20.0传送到你想要设置的控制子的位地址这必然没问题的。这是最稳妥的方法。

其次就是你得有你对应品牌PLC的驱动说明书,好好研究地址规则,可以写字的位地址你就写(一般是可以的,西门子的就可以,包括300/400的数据块都可以),不可以写的话你就按上述方法去间接的写。

我手头有200smart的demo,如果你实在理解不了并且需求强烈我可以给你截图。包括SCADA那一侧的按钮操作也有。

网友C:
这个不能像C语言一样,比如D0 |= 1<<7。来置位位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