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楼主(2026-03-02):
三菱GX Works3报WDT超时检测错误

错误代码H2501

网友A:
你的程序扫描周期大于你设定的最大扫描周期.

要么修改你的程序,要么增加设定的程序扫描周期,显然后者比较方便一点。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扫描周期大于你设定的最大扫描周期.要么修改你的程序,要么增加设定的程序扫描周期,显然后者比较方便一点。HAVE FUN!...

调用一个FB,这个FB的某一个输出参数为ARRAY[0..20] OF UINT,结果新建变量时数组搞错成ARRAY[0..2] OF UINT,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执行就会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