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怎么快速学西门子程序

楼主(2026-03-03):
要怎么学习门子程序,请大家指教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首先把经典的案例吃透然后上手设备实际操作一下,比如通讯 运动控制等,切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及经济状况,可以购买一套设备或者利用的公司的备件及备用的设备进行操作,操作前的情况下必须熟读说明书及相关的用电安全等等,仔细查看接线手册及线路图。以防接错线导致设备损坏

网友B:
先把基础的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