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L370边缘控制器的密炼机过程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26-03-03):
一、密炼机过程控制面临的主要技术挑战

密炼机是橡胶、塑料等高分子材料混炼工艺的核心设备,其过程控制性能直接影响胶料的分散均匀性、门尼粘度稳定性以及单位产量能耗。在实际生产环境中,密炼机控制系统普遍面临以下工程问题:

多执行机构协同的时序复杂性
密炼机一个工作周期包含上顶栓加压、压料装置动作、转子变速混炼、卸料门开闭等多个顺序控制环节。传统PLC方案通过梯形图实现顺序控制,但转子负载随胶料温度、粘度动态变化,上顶栓压力与转子转速的耦合关系复杂。当需要调整混炼工艺(如多段混炼、恒温控制)时,程序修改工作量大,且不同工程师对逻辑的解读可能影响程序的可读性与可维护性

温度控制的滞后性与不均匀性
混炼室内胶料的温度变化受转子剪切生热、冷却水循环、胶料与室壁热交换等多因素影响。传统采用单点测温加简单PID的控制方式,难以反映室内温度场的真实分布。研究指出,密炼过程存在剧烈的温度波动与压力失稳问题,不仅影响混炼质量、胶料塑化均匀性,还关系到设备能耗与生产效率

工艺知识固化与配方切换效率
不同胶料配方(如天然胶、丁苯胶、添加炭黑或白炭黑)对应独特的混炼曲线:包括转子速度分段、上顶栓压力时序、温度控制目标、能量控制阈值等。传统方式依赖工艺卡片和操作员经验,在生产多品种、小批量胶料时,参数设置繁琐,且难以保证批次间一致性。

过程数据缺失与运维响应延迟
密炼过程的实时扭矩、温度、功率曲线是判断混炼终点、优化周期时间的关键依据。传统控制系统对这些过程数据的记录功能有限,当出现质量波动时,难以回溯分析。设备出现故障时,往往需要制造商技术人员奔赴现场排查,平均修复时间(MTTR)较长。

二、解决方案概述:基于BL370的一体化控制与工艺优化平台

本方案以ARMxy BL370系列边缘工业计算机为核心,构建一个集多执行机构协同控制、多点多类型工艺参数采集、配方管理与远程诊断于一体的统一技术平台。统一控制核心:采用BL372B作为主控制器。其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分工:四核ARM Cortex-A53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承载配方管理、人机交互、数据通信和AI辅助优化算法等上层应用;独立的ARM Cortex-M0内核,在Linux-RT-5.10.198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下,专门负责转子伺服驱动控制、上顶栓/压料装置顺序控制、高速模拟量采集等对时序确定性要求严格的任务。

基于EtherCAT的硬实时驱动网络:通过内置的IgH EtherCAT主站,将主转子伺服驱动、上顶栓液压伺服、卸料门驱动等执行单元接入同一实时网络。EtherCAT的分布式时钟机制可实现各执行轴指令周期的微秒级同步,确保在负载突变时,上顶栓压力与转子转速的协调控制,避免因响应滞后导致的胶料过热或混炼不均。

集成化工艺感知:通过模块化IO板卡,将分布于混炼室多个位置的温度传感器、转子扭矩/功率传感器全部集成到同一控制平台,实现对混炼过程的多维度实时感知。

软件定义工艺与远程服务: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将复杂的混炼工艺数字化、模型化,并通过远程访问通道支持设备制造商提供增值服务。

三、具体IO需求与模块化选型配置

密炼机控制系统对温度采集的点位数量与精度、功率/扭矩采集的实时性有明确要求。

1. 核心控制单元选型

主控制器BL372B(3×EtherCAT网口,1×X板槽,2×Y板槽)。网口一连接转子伺服、液压伺服等驱动网络;网口二可连接扩展IO站或本地触摸屏;网口三接入工厂以太网或用于远程访问。

处理核心SOM372(RK3562J,32GB eMMC,4GB LPDDR4X),为存储大量胶料配方库、历史混炼曲线和详细事件日志提供充足容量。

操作系统Linux-RT-5.10.198内核,保障多回路控制与高速数据采集的实时性。

2. 关键工艺IO选型与配置

功能模块

信号需求

选型型号

功能说明与配置建议

混炼室多点温度监测

铂电阻(PT100)信号输入,用于测量混炼室前、中、后壁温度以及胶料温度(如有)。PT100需三线或四线制接法以消除导线电阻影响。

Y51板2路三线PT100模块)
Y53板2路四线PT100模块)

PT100是工业温度测量的常用传感器类型。根据现场传感器布线方式选用对应板卡。典型配置:使用2-3块Y51或Y53板,同时采集混炼室不同位置的温度。这些多点温度数据用于评估室内温度场均匀性,并为温控回路提供更全面的反馈。

电机扭矩/功率采集

模拟量输入(AI),采集转子驱动电机的扭矩传感器信号或功率变送器信号(通常为4-20mA或0-10V)。扭矩是判断胶料塑化程度、确定混炼终点的重要依据。

Y31板4路0/4-20mA AI模块)或Y33板4路0-5/10V AI模块)

根据传感器输出类型选用对应板卡。实时扭矩/功率曲线可用于实现能量控制法(达到设定能量值排胶)或温度控制法(达到设定温度值排胶)。

辅助状态与控制

数字输入(DI):监测上顶栓上/下限位、卸料门开/关到位、液压站油位、润滑状态等。数字输出(DO):控制液压阀、冷却水阀、润滑泵、报警指示等。

X23板4DI+4DO)或组合使用Y11/Y12板DI)、Y21/Y22板DO)

处理设备逻辑控制与安全联锁,可根据实际点数灵活组合。

3. 软件功能实现

QuickConfig配方管理与AI辅助优化:该工具提供结构化的混炼工艺参数管理界面。核心功能包括:

配方库建立:将所有胶料牌号对应的工艺参数结构化存储,包括转子速度多段曲线上顶栓压力时序目标温度/能量阈值混炼周期时间以及冷却水控制策略等。

AI辅助参数优化:基于历史记录的混炼曲线(扭矩-时间、温度-时间)和对应的胶料检测结果(门尼粘度、硫化仪数据),AI辅助功能可分析不同参数设置对混炼效果与能耗的影响,为工艺工程师调整配方参数提供数据参考。例如,在保证胶料质量的前提下,推荐可缩短的混炼时间或可调整的转速段,以实现节能降本。

一键换产:生产切换时,操作员只需选择目标胶料配方,系统自动将全套参数下发至对应的控制回路,实现快速、无差错的换产过程。

BLRAT远程诊断与混炼曲线分析:设备制造商的技术专家可通过安全的远程通道,登录客户现场的BL370控制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实时监控:查看当前生产批次的实时扭矩曲线温度变化曲线、各执行机构状态。

历史追溯:调取存储的历史混炼曲线数据,与质量检测结果关联分析,判断工艺执行的规范性。

故障诊断:当设备出现报警或异常停机时,远程查看详细的故障时刻数据(如电机过载时的扭矩、温度突变曲线),协助现场人员快速定位问题根源,缩短停机时间。

参数微调:在获得授权后,可远程微调控制参数(如PID系数、时序延迟),优化设备运行性能。

四、集成化方案的技术特点分析

相较于传统“通用PLC+多个专用仪表+分散记录装置”的架构,本一体化方案在系统设计层面呈现不同特点。

对比维度

传统密炼机控制方案

基于BL370与模块化IO的集成方案

技术特点分析

系统架构与数据一致性

温度、压力、功率等数据由不同仪表采集,通过模拟量或现场总线汇总至PLC,数据同步存在固有延迟。

统一控制与采集平台。所有传感信号通过同一控制器的IO模块采集,运动控制指令与采集数据在控制器内部带统一时间戳生成。

为工艺分析提供了时序一致的过程数据,便于进行扭矩-温度-时间多变量关联分析。

执行机构协同性能

PLC通过脉冲或模拟量控制液压阀和变频器,响应速度受限于扫描周期,在负载突变时协同性有待提升。

硬实时驱动网络。通过EtherCAT总线,转子伺服与液压伺服指令在微秒级周期内同步下发,动态响应一致性好。

有利于提升在胶料粘度剧烈变化时的控制稳定性,减少因响应滞后导致的压力波动。

配方管理与换产效率

配方参数分散存储在多个仪表参数组或PLC数据块中,换产时需人工多处调整。

集中配方库。所有工艺参数统一存储于QuickConfig,换产时一键式批量下发,操作简便可靠。

缩短换产时间,减少人为设置错误,提升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适应性。

远程服务与运维模式

故障诊断依赖现场服务,响应周期长,服务成本高。

内置远程访问通道。通过BLRAT,制造商可远程接入控制器进行状态监控、曲线分析和问题诊断。

支持设备制造商从“被动维修”向“主动服务”转型,提升客户满意度与服务效率。

系统扩展性与灵活性

增加新的监测点(如振动、噪声)需增加独立仪表或模块,集成开发工作量大。

模块化扩展X/Y系列提供多种信号类型模块,新增监测功能时只需插接对应板卡,利用已有的软件框架采集数据。

在硬件接口层面为功能扩展提供了较高灵活性,便于适应未来新增的工艺监控需求。

五、总结

ARMxy BL370边缘控制器为核心的密炼机过程控制系统,其核心思路是通过统一的硬件平台集成化的软件工具,将传统上分散的驱动控制、多点温度采集、功率监测和配方管理功能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该方案通过EtherCAT实现转子与压料装置的硬实时协同控制,通过PT100专用模块实现混炼室多点温度的可靠采集,通过上层软件工具(QuickConfig AI辅助与BLRAT远程诊断)将复杂的混炼工艺知识数字化,并与远程服务体系对接。

这种集成化技术路径,为应对密炼工艺在多执行机构协同、温度场均匀性控制、快速换产效率和数据驱动的工艺优化等方面的工程需求,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它旨在帮助设备制造商和橡胶制品生产企业构建控制性能更优、运维响应更快、数据价值更高的新一代密炼生产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