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漂亮国电控柜需要UL认证,难啊!

楼主(2026-03-03):
最近有一个单子是美国客户,电控柜和整机都需要UL认证,感觉很麻烦!!

电气元件在国内能买到带有UL认证的品牌吗?以前没有注意过,感觉CE认证产品居多,很少看到UL认证的电气元件。不知道大家熟悉带有UL认证的低压电气吗?断路器、接触器、PLC、触摸屏、继电器、变压器、按钮、指示灯等。请推荐一下品牌!

网友A:
厉害,出口漂亮国

西门子  施耐德  ABB  还有漂亮国的罗克韦尔   估计比较费钱

网友B:
我们同学代加工的配电柜前年出口朝鲜,去年出口叙利亚,今年据说有菲律宾和巴西的配电柜

但是也没说要什么认证

网友C:
低压24V 元器件基本不管  高于120V 以上 元器件需要UL认证 我们用施耐德

网友D:
去加拿大合美国的一般要用UL认证的,断路器、接触器、可以用诺雅克的 按钮指示灯可以用和泉的

网友E:
你们是电柜和整机需要认证,那就把这2个去做认证不就可以了,但是认证时间也比较长,费用也比较高

楼主:
整机需要认证据说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是电柜和整机需要认证,那就把这2个去做认证不就可以了,但是认证时间也比较长,费用也比较高...

属于整机UL认证。电控这一块满足UL标准费用也比国内翻几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