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不上、4–20mA 异常

楼主(2026-03-04):
一、4–20mA 电流输出异常

常见现象

无电流(0mA)

电流固定 20mA 不动

电流飘、跳、不准

流量变化,电流不跟着变

原因 & 处理

1. 接线错误

正负接反、电源线与信号线混接

两线制/三线制/四线制没分清

→ 对照图纸重新接线,区分有源/无源

2. 仪表未设置输出类型

没开 4–20mA

量程未对应(流量量程与电流量程不匹配)

→ 进入菜单:设置流量量程 → 电流对应 4–20mA

3. 回路没供电 / 没接负载

两线制必须由外供 24V

回路没串 PLC/模块/万用表

→ 万用表串进回路测电流

4. 仪表故障/输出模块损坏

有显示、有流量,但始终无电流

→ 换板子或返厂

5. 干扰导致电流不准

动力线同管、接地不良

→ 单独走线、屏蔽层单端接地

二、通讯不上(RS485 / MODBUS-RTU 常见)

常见现象

电脑/PLC 搜不到仪表

数据不动、乱码

时通时断

原因 & 处理

1. AB 线接反

 A→A、B→B,不能交叉

→ 互换 A、B 再试

2. 波特率、地址、校验位不匹配

仪表:9600,n,8,1

上位机必须完全一样

→ 统一参数

3. 屏蔽线没接地 / 接地错误

屏蔽层单端接地

多端接地 = 环流 = 干扰

→ 只在控制柜一端接地

4. 没有终端电阻 / 总线太长

超过 100 米建议加 120Ω 终端电阻

→ 末端并电阻

5. 多个仪表挂在一起冲突

地址重复

→ 每个表地址唯一(1、2、3…)

6. 转换器损坏

USB/RS232 转 RS485 模块坏

→ 换一个转换器再试

三、最快排查万能步骤(现场)

查 4–20mA

1. 万用表串入回路,看有没有电流

2. 有显示无电流 → 接线/配置/模块坏

3. 电流固定 → 量程设置或满量程报警

4. 电流飘 → 干扰、接地

查通讯

1. 先看接线 A、B 是否正确

2. 核对波特率、地址、校验位

3. 检查屏蔽接地

4. 只接一台表测试,排除冲突

5. 换转换器试

四、一句话总结

4–20mA 异常:先查电、再查量程、最后查接线。

通讯不上:先查AB线、再查参数、最后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