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521先入先出指令读出错误(重发)

楼主(2026-03-04):
跟图片一样,我一次进一个治具,治具上两个或者一个产品,然后记录检测结果:1=NG,2=OK,4=空,但是读出的时候,会偶尔读出两个产品都是空(4)。而我两个都是空的时候是不会触发的。

先入写入跟先出读出的手册也看了,别人的案例也看过,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求大佬们指点

楼主:
这两个指令就是先入先出啊,不用自己写吧

引用 网友A:
我的思路是队列数组,进站搜数组寄存器数值为0的元素进行数据搬入,搬入后立即计数(1s计数一次),,先进此先出搬出就看谁计数最大,就输出进入数组寄存器元素序号,搬出后清空元素内容和当前元素计数累计...

网友B:
用边沿触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边沿触发试试

我最开始就是用的边缘触发,有问题,后面才改脉冲式指令

网友C:
不是太专业的回答,希望能给你参考和启发。以读取指令来说,D120、D220应该放你当前总共有几组数据,然后D121-D12n(n是指令末尾的那个n)。我看你程序你直接把你的1、2、4的值塞进去了,应该把数据放到D121开始的寄存器里。仅供参考,可能我说的也不对。另外,建议上升沿触发这个指令。使用这个指令前判断一下指示器的寄存器是否在上限和下限,根据这个去灵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专业的回答,希望能给你参考和启发。以读取指令来说,D120、D220应该放你当前总共有几组数据,然后D121-D12n(n是指令末尾的那个n)。我看你程序你直接把你的1、2、4的值塞进去了,应该...

队列的起始位置不至于要求这么严谨吧,队列第一个是指针,后面的是存储队列,应该是指令内部定义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专业的回答,希望能给你参考和启发。以读取指令来说,D120、D220应该放你当前总共有几组数据,然后D121-D12n(n是指令末尾的那个n)。我看你程序你直接把你的1、2、4的值塞进去了,应该...

一会去现场试试

网友D:
你怎么保证都是空的时候不触发的?空的时候赋值4的同时不是也置位了LWriteDone和RWriteDone嘛

  • Sooyang楼主

网友D:
SET B815前不应该有个判断D120<>4或D200<>4?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保证都是空的时候不触发的?空的时候赋值4的同时不是也置位了LWriteDone和RWriteDone嘛...

两个都是空的时候不进入检测流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T B815前不应该有个判断D120<>4或D200<>4?...

是应该有,但是现场一直没有超过上限的个数,所以就没加

楼主:
昨天在现场跑了一下午跟一晚上,都没出问题,也是服了

但是昨天视觉检测那边更新了,之前试过视觉软件把我测试结果覆盖掉,叫他们更新过视觉软件的

楼主:
大佬们还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芜湖!一到验收就出问题,我去跟就没问题

楼主:
经过我们的录屏软件以及运气加成,我终于看到了问题原因,治具误触发传感器,导致先入结果莫名被写入,先出的结果莫名被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保证都是空的时候不触发的?空的时候赋值4的同时不是也置位了LWriteDone和RWriteDone嘛...

大佬说得对,是我的问题,没看结构原因,一直翻程序

网友E(2026-04-24):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