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那科搬运机器人掉自动

楼主(2026-03-05):
机器人在搬运车顶件到达后,针插式快换盘脱离,在点焊完成后再重新插连,偶尔在这个过程中会掉程序,需要手动按复位跟启动的电气控制按钮!这个情况发生的频率很低,就是一天会有一次,有时候几天都没一次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大概率是 接插部分接触不稳导致这样的现象。  检查下快换盘关联的信号线松动之类。

  • 不羁一生楼主

    排查过这个原因,当时的排查结果是没问题!我等会再看看

网友B:
快换盘触点偶发性接触不良导致的系统保护性停机,清洁触点并检查对位精度即可解决

未来。

网友:
可以制作个程序监控下,把你那个信号线给出来的信号检测下,看下哪个信号焊接不良,当然最快的是更换整体线束

网友C(2026-04-24):
4、2026年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