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焊盘不上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6-03-05):
一、考虑到是否是客户设计的问题,需要检查是否存在焊盘与铜皮的连接方式会导致焊盘加热不充分。

二、是否存在客户操作上的问题。如果焊接方法不对,那么会影响加热功率不够、温度不够,接触时间不够造成的。

三、储藏不当的问题:

1、一般正常情况下喷锡面一个星期左右就会完全氧化甚至更短;

2、OSP表面处理工艺可以保存3个月左右;

3、沉金板长期保存;

四、助焊剂的问题:

1、活性不够,未能完全去除PCB焊盘或SMD焊接位的氧化物质;

2、焊点部位焊膏量不够,焊锡膏中助焊剂的润湿性能不好;

3、部分焊点上锡不饱满,可能使用前未能充分搅拌助焊剂和锡粉未能充分融合;

五、板厂处理的问题。焊盘上有油状物质未清除,出厂前焊盘面氧化未经处理。

六、回流焊的问题。预热时间过长或预热温度过高致使助焊剂活性失效;温度太低,或速度太快, 锡没有融化。

网友A:
考虑到是否是客户别墅游泳池设计的问题,需要检查是否存在焊盘与铜皮的连接方式会导致焊盘加热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