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式FX3U PLC

楼主(2026-03-06):
大神们好,

      看到淘宝里的有款仿三菱的FX3U PLC,有哪位大神用过啊?

      谈谈稳定性如何,

      这是深圳那边的作坊大神用STM32单片机仿的三菱FX3U PLC,看着挺好,宣传兼容原三菱GX WORKS2软件直接下载程序,很尊敬这些大神们的技术,但不知这些控制器稳定性如何,价格很便宜,100左右,

有使用过的大神分享分享下使用体验啊,

     我们有设备大量需要,

 这是淘宝给的网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81612675644&mi_id=0000VxWsCf88QfXIV2DYU09JUHgchYGIkazE4zDpk8I3Gi4&spm=a21xtw.29178619.0.0&xxc=shop

网友A:
没有用过。想了解一下楼主对这个设备的资源需求,我手头上有个MCU仿PLC做的项目,不过是用KEIL来开发的

网友B:
用过,简单的IO控制可以,复杂的不建议用,稳定性没有问题。

网友C:
现在基本上都是分布式IO总线控制 IO单元

网友D:
小项目用用可以

网友E:
这是我自制PLC,16点输入16点输出,4路模拟量输入,4路模拟量输出,一路RS232,两路RS485 ,支持NN网络,支持4轴定位,支持高速脉冲采集。卖了一些,兼容三菱的百分95的指令,指令百分之百兼容就别信了假的。

网友E:
还有这种晶体管+继电器混合版的。

网友F:
用过,简单的IO控制可以,稳定性没有问题

  • 夜问夜问

    我的驱动伺服和步进没有问题。也可以支持定制。

网友G:
用过汇控的,已经在现场连续运行3年,没有问题,也是兼容三菱PLC,估计是STM32兼容版。不敢用在主控上,做为辅助检测模块还是很方便的,可以根据功能需要随时修改程序,还是很灵活的。

  • 夜问夜问

    我买了汇控的一个板子,超级不好用,下梯形图老是有问题,我就索性改了我的代码,将固件刷进汇控PLC,超丝滑,下载速度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