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结垢、传感器堵塞、探头腐蚀怎么处理?

楼主(2026-03-06):
一、电极结垢(电磁流量计常见)

现象

 信号波动、跳数

 小流量不准、零点漂移

 测量值偏小或无变化

原因

 水垢、钙镁离子、油污、泥浆、微生物黏泥

 介质导电率变化 + 电极表面绝缘

处理方法

1. 在线处理

 加清洗剂循环(弱酸/除垢剂,根据介质选)

 开启管道反冲洗

2. 拆机处理

 软布、软刷擦拭

 禁用钢丝球、刀片,别刮伤电极

3. 严重时:

 更换电极或测量管衬里

预防

 加装过滤器

 选用抗污电极(HC、Ta、Pt)

 定期反冲洗

 选用刮扫式电极(脏污介质专用)

二、传感器堵塞(涡街、涡轮、靶式、质量流量计)

现象

 无流量、流量偏小

 泵正常但表不动

 压力升高、流量上不去

原因

 杂质、焊渣、纤维、淤泥、铁锈

 流体脏、直管段少、过滤器失效

处理

1. 停机拆洗

 取出传感器/探头清理

2. 在线冲洗

 先关阀泄压,再打开排污口冲洗

3. 涡街:

 清理旋涡发生体两侧

4. 涡轮:

 清理叶轮、轴承,检查是否卡死

预防

 前端必须装Y型过滤器 / 篮式过滤器

 新装管道必须吹扫干净再装表

 定期排污、定期清洗过滤器

三、探头腐蚀(各种流量计都可能)

现象

 测量不准、信号弱

 电极/探头坑蚀、点蚀、变色、变粗糙

 介质强腐蚀、高温、氯离子、酸碱

原因

 选型错误:电极/探头材质不匹配

 氯离子、酸碱、高温高压加速腐蚀

处理

1. 轻微腐蚀:

 打磨抛光,重新校准

2. 严重腐蚀:

 直接更换探头/电极

 不能凑合用,否则计量彻底失效

预防(关键)

 污水/一般水:316L

 酸碱/强腐蚀:HC(哈氏合金)

 强氧化/盐酸:Ta(钽)

 高温、氯离子高:Ti(钛)

 卫生/强腐蚀:Pt(铂)

四、一句口诀

 结垢看电极,清洗加反冲

 堵塞看前端,过滤加吹扫

 腐蚀看材质,选错全白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