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不良现象分析之桥连

楼主(2026-03-06):
我们在PCBA加工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桥接是PCBA加工中常见的缺陷之一,它会引起元器件之间的短

路,遇到桥接必须返修。

一、焊膏质量问题

1、锡膏中的金属含量较高,尤其是在过长的印刷时间之后,往往会增加金属含量,从而导致IC引脚桥接;

2、焊膏粘度低,预热后扩散到焊盘上;

3、预热后扩散到焊盘,焊锡膏崩解性差;

解决方案:调整焊膏混合或使用良好的焊膏。

二、印刷机系统问题

1、印刷机的可重复性差,对准不均匀(钢板对准不良,PCB对准不良),导致锡膏印刷到焊盘的外部,通常在

生产精细QFP时会见到;

2、PCB窗板的尺寸和厚度设计不正确,PCB焊盘设计中SN-PB合金涂层不均匀,导致焊膏量过多;

解决方案:调整印刷机以改善PCB焊盘的涂层。

三、贴装问题

焊膏压缩后过大的焊膏压力和扩散流是生产中的常见原因。另外,贴片精度不够,元件会出现位移,IC引脚变

形等情况,也容易导致桥接。

四、预热问题

回流焊炉的加热速度太快,焊锡膏溶剂没有时间挥发。

解决方案:调整SMT贴片机的Z轴高度和回流炉加热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