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与三菱Q系列PLC以太网连接,中断后无法重连问题

楼主(2026-03-08):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三菱Q系列PLC进行以太网连接。

参数配置正确后,连接在正常的情况下。

拔出网线,或者网络波动后,以太网连接断开。

其中初始工作状态会使用命令使其开启

此时,再次插入网线,以太网连接无法正常恢复,必须 断电重新启动触摸屏 才能使通讯恢复。

请问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他正常恢复。

mcgs的网络配置如下图

网友A:
初始工作状态你改 停止 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