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报警、故障码怎么处理?

楼主(2026-03-09):
一、空管报警 / Empty Pipe

含义:管道没满、没液体、有大气泡

处理:

1. 检查阀门是否全开

2. 排气,排掉管道里空气

3. 保证满管安装(最好垂直向上流)

4. 空管检测灵敏度太高可暂时调低

二、流量超限 / HI / Over Range

含义:流量超量程

处理:

1. 检查实际流量是否真的超了

2. 核对仪表量程设置是否正确

3. 阀门适当节流

4. 必要时更换大量程仪表

三、流量低报 / LO / Under Range

含义:流速太低,低于仪表下限

处理:

1. 提高流量/开大阀门

2. 检查是否泄漏、泵没打起来

3. 换小口径或小量程仪表

四、电极故障 / 开路 / 短路(电磁专用)

含义:电极信号异常

处理:

1. 打开接线盒,看是否进水、受潮

2. 检查电极线是否松动、断线

3. 电极结垢严重 → 清洗电极

4. 仍异常 → 电极或传感器损坏,返厂

五、励磁故障 / Exc Error(电磁专用)

含义:励磁线圈坏/断线

处理:

1. 检查线圈电阻是否正常

2. 接线是否松动

3. 一般是硬件问题,需维修/更换传感器

六、接地报警 / 干扰大(电磁专用)

含义:接地差、干扰强

处理:

1. 重新做接地(单独接地最好)

2. 屏蔽线单端接地

3. 远离变频器、大功率设备

七、传感器故障 / Sensor Error

含义:探头/线圈/主板异常

处理:

1. 检查接线、电源

2. 重启仪表

3. 仍报错 → 硬件故障,返厂

八、通讯故障 / Comm Error / 485 Error

含义:上位机收不到数据

处理:

1. 检查A、B线是否接反、短路

2. 核对波特率、地址、协议

3. 检查屏蔽、接地

4. 换线或换通讯模块

九、示数乱跳、波动大

处理:

1. 排气、除气泡

2. 保证前后直管段(前5D后3D)

3. 避开泵、阀门、振动源

4. 接地、屏蔽做好

5. 电磁表清洗电极

十、零点漂移、不归零

处理:

1. 确保满管、流量为0

2. 重新校零

3. 清洗电极/传感器

4. 排除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