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26-03-11):
    今天维修一台三菱PLC的电箱,用电脑很顺利的读出了原程序。在修改了程序想传给PLC时,电脑提示出现程序故障,我查一下6306故障。(程序修改不了)但程序总共只有95几步(电脑显示有3000多步),不可能有程序逻辑问题。最后我按原程序重新写了一下就可以了。(电脑显示是96步)

      问题是解决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程序明明只有95步,电脑却显示3000我步?而且程序无法修改。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A:
重写时,你是新建程序、纯有效指令(96 步),无任何无效 NOP / 垃圾数据。

下载时,软件会完整清空 PLC 程序区,再写入干净程序,修复内存异常,自然不再报 6306、步数显示正常。

实际 95 步,软件显示 3000 + 步,可能是PLC 内存异常 + 无效程序填充导致。

  • 龙洞刘工刘云燕楼主

    我把PLC内存都清了之后原程序就下载不了,还是报6306故障

网友:
  • crown1

    回复 @龙洞刘工刘云燕: 之前西门子我也遇到过类似下载报错问题。执行清除程序啥的都没用,以后只能格式化存储卡才可以。幸亏平常都做数据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