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DV5151高压差分探头:开关电源研发测试的精准助力方案

楼主(2026-03-12):
在消费类电源研发领域,开关电源的性能测试是产品落地的关键环节,尤其是功率开关管的瞬态电压参数,直接决定产品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很多研发工程师在测试300WAC-DC开关电源时,常会遇到差分电压测量不准、高频噪声干扰、现有示波器兼容难等问题,而PRBTEK(普科)PKDV5151高压差分探头,就能完美解决这些痛点,搭配泰克MSO44示波器,轻松完成精准测试。

我们以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研发测试需求为例,详细拆解PKDV5151300W AC-DC开关电源样机测试中的完整应用,为同行业研发测试提供可直接参考的实操方案,兼顾专业性与实用性,新手也能快速上手。

实测需求:精准捕捉开关管瞬态特性,兼容现有设备

该电子科技公司专注于消费类电源研发与制造,此次针对新款300W AC-DC开关电源样机,核心测试需求十分明确。需要精准测量功率开关管(IGBT型号:IRFP460)两端的差分电压信号,重点捕捉开关管导通、关断瞬间的电压峰值、上升时间(tr)、下降时间(tf)及高频振荡特性——这些参数直接关系到开关电源的效率与使用寿命,测量精度要求极高。

同时,企业现有泰克MSO44数字示波器,测试方案需完全兼容该设备,无需额外更换示波器,降低研发测试成本,这也是此次方案选型的核心考量之一。

整套测试仪器搭配:精准适配,无需额外升级

结合客户测试需求与现有设备,我们搭配了一套高适配性的测试系统,所有仪器参数互补,既能满足精准测量需求,又能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资源,性价比拉满。具体仪器清单如下:

仪器名称

品牌

型号

关键参数

数量

高压差分探头

PRBTEK(普科)

PKDV5151

频宽100MHz,最大输入差分电压±1500V,高共模抑制比,有效抵御干扰

数字示波器

Tektronix(泰克)

MSO44

带宽200MHz,输入阻抗1MΩ/50Ω,与PKDV5151完美兼容

直流电源供应器

Keysight(是德)

E3646A

输出电压0-80V,输出电流0-5A,功率80W,稳定为样机供电

其中,PKDV5151高压差分探头是整套方案的核心,100MHz频宽能够精准捕捉开关管瞬态高频信号,±1500V最大输入差分电压,完全覆盖300W开关电源的测试需求,同时高输入阻抗设计,能最大限度减少对被测电路的负载影响,避免改变开关管原有工作特性,保障测量数据的真实性,这也是其相较于普通差分探头的核心优势所在。

系统搭建:简单易操作,规避干扰更精准

很多研发工程师担心高压差分探头搭建复杂,其实PKDV5151的操作十分便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几分钟就能完成系统搭建,同时做好抗干扰处理,确保测量数据精准。

先将PKDV5151高压差分探头的USB供电接口连接标配的5V/2A适配器,接通电源后,探头电源指示灯亮起,说明探头正常供电,可以开始后续操作。

接着把探头的BNC输出线连接至泰克MSO44示波器的CH1通道,这里要注意确保BNC端子可靠接地——接地不牢固容易引入干扰,影响波形捕捉精度。之后在示波器上设置CH1通道的输入阻抗为1MΩ,衰减比例与探头所选量程保持一致,测试前暂设为500X,后续可根据实际测试需求调整。

供电与示波器连接完成后,用直流电源供应器Keysight E3646A为开关电源样机提供输入电压,再将电子负载仪Chroma 63203连接至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模拟实际工作中的负载情况,让测试环境更贴近真实应用场景。

最后一步是连接测量点:利用PKDV5151的测试勾和鳄鱼夹,分别连接到开关电源功率开关管的漏极和源极,作为差分电压测量点。这里有个小技巧,对探头输入线进行双绞处理,能有效减少高频噪声干扰,让捕捉到的波形更清晰,这也是开关电源测试中规避干扰的关键细节。

测试方法:精准把控细节,兼顾安全与精度

测试过程中,细节把控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结合PKDV5151的性能特点,我们制定了一套简单易操作且精准的测试方法,兼顾安全性与测量精度,避免因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或数据偏差。

首先根据经验预估开关管两端的差分电压峰值约为1200V,将PKDV5151探头量程切换至500X档位,同时开启5MHz带宽限制功能,这样能有效滤除测试环境中的高频噪声,避免噪声干扰瞬态参数的捕捉。

随后启动直流电源供应器,设置输入电压为220V AC,调节电子负载仪为恒流模式,电流设为5A,让开关电源样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确保测试场景与实际应用一致。

在示波器上进行参数设置:时基调整为100ns/格,电压档位设为2V/格,触发方式选择边沿触发,触发源为CH1,这样就能精准捕捉到开关管的电压波形,清晰呈现导通、关断瞬间的电压变化。

捕捉到波形后,记录波形的峰值电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等核心参数。为了验证低量程下的测量精度,可将探头切换至50X档位,重复上述测试步骤,对比不同量程的测量数据,确保数据的可靠性。

这里需要特别提醒:测试过程中,若探头过载指示灯亮起,需立即停止测试,检查被测电压是否超出量程,调整测试参数后再重新启动,避免过载损坏探头或被测样机,保障测试安全。

测试结果:精准捕捉瞬态信号,助力研发优化

整套测试方案落地后,PKDV5151高压差分探头与泰克MSO44示波器的配合十分流畅,完全满足客户的测试需求,也充分验证了PKDV5151在开关电源研发测试中的实用性。

测试中成功捕捉到开关电源功率开关管两端的差分电压波形,波形无明显失真,高频噪声干扰被有效抑制——这得益于PKDV5151优异的共模抑制能力和带宽优势,能够精准捕捉纳秒级开关瞬态信号,还原电压变化的真实轨迹。

通过记录的峰值电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及高频振荡特性等参数,研发团队能够清晰掌握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为产品优化提供全面、精准的电压数据支持,有效解决新款300W AC-DC开关电源的研发测试痛点,缩短研发周期。

对于消费类电源研发企业而言,PKDV5151高压差分探头不仅适配现有示波器,无需额外投入,还能凭借精准的测量能力、便捷的操作方式,解决开关电源测试中的核心难题,是性价比极高的测试工具,也是开关电源研发测试中的得力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