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L370边缘控制器的水处理智能加药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26-03-12):
一、水处理加药控制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水厂、污水处理厂及工业循环水系统中,加药环节是保障出水水质达标、控制运行成本的关键工序。混凝剂、助凝剂、消毒剂、酸碱调节剂等药剂的投加量需要根据原水水质、处理水量实时调整。传统加药控制系统在实际运行中普遍面临以下工程问题:

多变量耦合与投加滞后问题
水质参数(pH值、浊度、余氯、流量等)之间存在复杂的耦合关系,例如浊度变化往往需要同步调整混凝剂和助凝剂的投加比例。传统PID控制系统基于当前偏差进行调节,但水流从加药点到检测点存在数分钟甚至更长的工艺滞后,导致投加量总是“慢半拍”。当原水水质快速变化(如暴雨期原水浊度骤升)时,这种滞后会导致药剂浪费或出水水质短时超标。

多泵协同与流量比例控制的复杂性
现代水厂通常采用多台计量泵并联运行,根据进水总管流量按比例投加药剂。各加药泵之间需保持严格的转速/冲程同步,以确保混合均匀。传统采用变频器独立控制、依靠上位机给定比例的方式,在流量频繁波动时,各泵响应速度差异会导致瞬时投加比例失衡,影响混凝效果。

站点分散与运维响应延迟
水源地、管网中途加氯站、二次供水设施等往往地理位置分散,甚至处于无人值守状态。传统控制系统缺乏有效的远程监控手段,设备故障、药剂耗尽等问题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运维人员需定期巡检,人力成本高且应急响应慢。

配方管理与工艺知识固化
不同水源季节、不同处理工艺对应不同的加药策略(如夏季高藻期需调整预氧化剂投量,冬季低温低浊期需调整混凝剂种类和投加量)。这些工艺参数通常依赖运行人员的经验记录和手动调整,难以系统化管理。人员流动会导致工艺知识的流失,影响水厂运行的稳定性。

二、解决方案概述:基于BL370的一体化控制与远程运维平台

本方案以ARMxy BL370系列边缘工业计算机为核心,构建一个集多泵协同控制、水质参数采集、智能加药算法与远程运维于一体的统一技术平台。

统一控制核心:采用BL372B作为主控制器。其异构计算架构实现任务分工:四核ARM Cortex-A53处理器运行Linux系统,承载水质趋势分析、AI预调算法、配方管理和远程通信等上层应用;独立的ARM Cortex-M0内核,在Linux-RT-5.10.198实时操作系统的调度下,专门负责多泵伺服同步控制、高速模拟量采集和PID调节计算等对时序确定性要求严格的任务。

基于EtherCAT的硬实时驱动网络:通过内置的IgH EtherCAT主站,将所有加药泵的伺服驱动器接入同一实时网络。EtherCAT的分布式时钟机制可实现各泵指令周期的微秒级同步,确保无论流量如何变化,各泵的实际投加量始终严格遵循设定的比例关系。系统可根据进水总管流量计的实时信号,同步调整所有加药泵的转速,实现真正的流量比例投加。

集成化水质感知:通过模块化模拟量输入板卡,将分布于加药点前后、沉淀池出口、清水池等位置的多类水质仪表信号全部集成到同一控制平台,实现对工艺全流程的多维度实时感知。

软件定义工艺与远程服务:通过上层软件工具,将复杂的加药策略数字化、模型化,并通过远程访问通道支持无人值守站点的集中监控与应急处理。

三、具体IO需求与模块化选型配置

水处理加药系统对模拟量输入输出的点数、类型和精度有明确要求,同时对控制柜内空间利用和布线简洁性有较高期望。

1. 核心控制单元选型

主控制器BL372B(3×EtherCAT网口,1×X板槽,2×Y板槽)。网口一用于连接各加药泵伺服驱动网络;网口二可连接分布式IO站(如位于取水口、沉淀池的远程仪表采集站);网口三接入厂区工业以太网,用于与中控室SCADA系统通信或实现远程访问。

处理核心SOM372(RK3562J,32GB eMMC,4GB LPDDR4X),为存储历史水质数据、加药配方库和详细运行日志提供充足容量。

操作系统Linux-RT-5.10.198内核,保障多泵同步控制与高速数据采集的实时性。

2. 关键工艺IO选型与配置

功能模块

信号需求

选型型号

功能说明与配置建议

水质仪表信号采集

模拟量输入(AI),采集在线水质分析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常见仪表包括:pH计、浊度计、余氯/总氯分析仪、溶解氧测定仪、电导率仪、流量计、液位计等。

Y31板4路0/4-20mA AI模块)

根据现场仪表数量配置多块Y31板。典型配置:原水水质监测点(pH、浊度、温度)用1块,加药后反应区(pH、余氯)用1块,沉淀池出口(浊度)用1块,清水池(余氯、pH)用1块。所有仪表信号统一接入同一控制器,便于进行多变量关联分析和前馈控制。

计量泵冲程频率控制

模拟量输出(AO),用于控制计量泵的冲程频率或变频器的转速给定。大多数计量泵和变频器接受4-20mA信号作为频率设定值。

Y41板4路0/4-20mA AO模块)

每块Y41板可同时控制4台计量泵。对于大型水厂(如并联运行8-10台泵),可配置2-3块Y41板。控制器根据进水流量、水质偏差和AI优化算法实时计算各泵的投加量,通过Y41板输出对应的电流信号,实现精确、同步的药剂投加。

泵状态反馈与控制

数字输入(DI):监测每台计量泵的运行状态、故障报警、手动/自动模式、低液位报警等。数字输出(DO):控制每台泵的启停。

X23板4DI+4DO)或组合使用Y11/Y12板DI)、Y21/Y22板DO)

根据泵的数量灵活配置。例如8台泵可配置2块X23板(8DI+8DO),或组合使用1块Y11(8DI)和1块Y21(8DO)。DI/DO信号的就近接入有助于简化控制柜内布线。

扩展监测

数字输入(DI):药罐液位开关、泄露检测、搅拌器状态等。

同上

处理辅助设备的状态监测。

3. 软件功能实现

QuickConfig配方管理与批量参数下发:该工具提供结构化的加药工艺参数管理界面。核心功能包括:

配方库建立:根据不同水源季节(丰水期、枯水期、藻类爆发期)、不同处理工艺(常规处理、深度处理)建立加药配方。每个配方包含目标pH值、目标余氯值、混凝剂投加比例系数、助凝剂投加比例系数、前馈超前时间等参数。

批量下发:对于拥有多个分布式加药站(如取水口预加氯站、混凝加药站、消毒加药站)的大型水厂,可通过QuickConfig将更新后的配方参数批量下发至所有站点的BL370控制器,确保全厂加药策略的一致性,避免逐站手动修改的繁琐与错误。

AI辅助预调:基于历史水质数据和对应加药量的记录,AI辅助功能可学习水质变化(如浊度上升速率、pH下降趋势)与所需加药量调整量之间的关联模型。当实时检测到水质参数呈现某种变化趋势时,系统可提前预测所需加药量并预先调整,有效克服工艺滞后带来的影响。例如,检测到浊度在5分钟内持续上升,AI模型可提前增加混凝剂投加量,而非等到浊度超标后再调节。

BLRAT实现无人值守站点远程运维:通过安全的远程访问通道,中控室值班人员或设备厂家技术人员可随时接入现场BL370控制器。可以实现:

实时监控:查看各加药站的实时水质参数曲线各泵投加量设备运行状态

报警处理:当发生设备故障、药剂低液位、水质超限时,远程查看详细报警信息,协助判断故障原因。对于可远程复位的故障(如通信闪断),可直接操作恢复。

参数微调:根据化验室反馈的手工检测数据,远程微调控制参数,优化出水水质。

定期巡检:无需亲临现场即可完成日常巡检,大幅降低人力成本。

四、集成化方案的技术特点分析

相较于传统“多台PLC+多个仪表变送器+独立上位机”的分散式架构,本一体化方案在系统设计层面呈现出不同特点。

对比维度

传统水处理加药控制方案

基于BL370与模块化IO的集成方案

技术特点分析

系统架构与信号一致性

pH、浊度、流量等信号分别接入不同的仪表变送器或PLC模块,各通道采样周期和时钟可能不同步。

统一控制与采集平台。所有水质仪表信号通过同一控制器的Y31模块采集,带统一时间戳生成与存储。

为多变量前馈控制提供了时序一致的过程数据,便于进行水质变化趋势的关联分析。

多泵同步控制性能

各泵变频器独立接收上位机给定的频率值,响应时间存在差异,瞬时投加比例难以保证。

硬实时同步控制。通过EtherCAT总线,所有伺服驱动指令在微秒级周期内同步下发,各泵转速变化完全同步。

有利于实现真正的流量比例投加,确保混凝效果稳定。

工艺滞后补偿能力

依赖PID反馈调节,滞后时间固定,应对水质突变能力有限。

AI辅助前馈调节。基于水质变化趋势预测提前调整投加量,有效克服工艺滞后。

提升了系统应对原水水质波动的响应速度,有助于减少药剂浪费和水质超标风险。

分布式站点管理

各站点独立运行,参数调整需现场操作,信息汇总困难。

集中配方管理与远程监控。通过QuickConfig批量下发参数,通过BLRAT远程接入各站点,实现统一调度。

显著提升了多站点水厂的运维效率,降低了人力成本和应急响应时间。

扩展性与维护

增加新的水质仪表需增加变送器、调整PLC程序,工作量大。

模块化扩展。新增仪表只需接入空闲的Y31通道,在软件中配置通道与量程即可,无需改动硬件结构。

在硬件接口层面为功能扩展提供了较高灵活性,便于水厂逐步升级在线监测仪表。

五、总结

ARMxy BL370边缘控制器为核心构建的水处理智能加药系统,其核心思路是通过统一的硬件平台模块化IO架构集成化的软件工具,将传统上分散的多泵比例控制、多参数水质采集、智能加药算法和远程运维功能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

该方案通过EtherCAT实现多台加药泵的硬实时同步控制,确保流量比例投加的精确性;通过Y31/Y41模块化IO实现各类水质仪表信号的统一采集和计量泵的精确驱动;通过QuickConfig的配方管理与AI辅助预调功能,将工艺知识与智能算法相结合,有效克服工艺滞后;通过BLRAT远程访问实现无人值守站点的集中监控与快速应急处理。

这种集成化技术路径,为应对水处理行业在水质波动应对、多泵协同控制、分布式站点管理和工艺知识固化等方面的工程需求,提供了一种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水厂和污水厂构建控制性能更优、运维成本更低、水质保障能力更强的新一代加药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