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无需组态,实现多台仪表、变频器等串口设备以太网对接PLC

楼主(2026-03-13):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 、倍福(BECKHOFF)、罗克韦尔AB,以及三菱、欧姆龙等各种品牌的

PLC之间通讯,支持Ethernet/IP(CIP)、Profinet(S7),以及FINS、MC等工业自动化常用协议,同时也支持PLC与

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变频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

无需PLC内编程开发,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毫秒级通讯速度快,支持热插拔,断电断网后能自动恢复

运行。

        该智能网关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网关内每个连接采用独立

的线程运行,毫秒级别的数据交互,同样的数据量在同等质量的网络通讯时,数据刷新速度同总线;相关参数在

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智能网关包含IGT-SER、IGT-DSER、IGT-WSER等多种型号,可以根据实际场景灵活选择。以下是PLC、智

能仪表、变频器ModbusRTU 串口设备以太网方式对接PLC的两种应用方式:

一、数据同步模式(只读):

         这种应用一般是现场已经有触摸屏、电脑等主站设备在通过ModbusRTU协议 485网络通讯,接入智能网关

后跟现有的主站同步下位设备返回的数据;智能网关不会主动发数据,所以不影响现有设备的数据读写。

         智能网关跟PLC之间是网络通讯,采用PLC厂家的专用协议,无需PLC编程配合,智能网关读取到下位设备数

据后,主动写入到上位PLC指定的寄存器地址。系统结构如下图:

        根据以上结构图,通过网关参数配置软件,配置相关PLC的寄存器 地址与Modbus寄存器的地址对应,分配PLC的IP地址 端口号码,以及IO模块,变频器的站号等。配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模块(参数->参数写

入到网关),然后重启(工具->重启网关)即可。

        案例是采用的三菱Q系列系列的PLC,下位设备分别是远程模块、仪表和变频器,完整的数据配置表如下图:

        上图中有01~06共6个通讯任务,具体如下:

        01:读取变频器的参数HR10~HR14(400011~400015),写入D800~D804,共10字节;

        02:读取模拟量输入IR0~IR7(300001~300008),写入D200~D207,共16字节;

        03:读取数字输出DO模块的DO6(000007),写入M32,共1个BOOL位;

        04:读取数字输入DI模块的DI0~DI15(100001~100016),写入M160~M191,共16个BOOL位;

        05:读取仪表的显示值IR2~IR5(300003~300006),写入W100~W103,共4个字;

        06:读取仪表的参数HR1000~HR1005(401001~401006),写入W104~W109,共6个字;

        完成上述配置后将参数下载到网关后重启,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可通过‘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查看

网关读取到的数据源的数据,也可以打开PLC软件监控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的数值。

二、主站模式:

         智能网关做主站,跟变频器之间采用ModbusRTU串口通讯,网关与变远程IO模块也是之间采用

ModbusRTU串口通讯,都接成RS485网络后分别接入网关的串口1和串口2。由于通讯距离不一样,远程IO的485

网络通讯波特率等设置与变频器仪表485网络的有区别。

         智能网关跟PLC之间是网络通讯,采用PLC厂家的专用协议,无需PLC编程配合,智能网关读取到下位设备数

据后,主动写入到上位PLC指定的寄存器地址。系统结构如下图:

        根据以上结构图,通过网关参数配置软件(下载地址),配置相关PLC的寄存器地址与Modbus寄存器的地址对

应,分配PLC的IP地址端口号码,以及IO模块,变频器的站号等。配置完成后下载到网关模块(参数->参数写入到

网关),然后重启(工具->重启网关)即可。

        案例是采用的西门子S7-1500系列的PLC,下位设备分别是远程模块、仪表和变频器,完整的数据配置表如下

图:

        上图中有01~06共6个通讯任务,具体如下:

        01:读取DI模块-1的DI0~DI15(100001~100016),写入DB60.DBB0~DB60.DBB1,共2字节;

        02:读取DI模块-2的DI0~DI15(100001~100016),写入DB60.DBB2~DB60.DBB3,共2字节;

        03:读取DB60.DBB4,写入DO模块-1的DO0~DO7(000001~000008),共1字节;

        04:读取仪表-1的HR80(400081~400088),写入DB61.DBB0~DB61.DBB15,共16字节;

        05:读取仪表-2的HR100(401001~401011),写入DB61.DBB16~DB61.DBB37,共22字节;

        06:读取变频器的DI0~DI3(100001~100004),写入DB61.DBB38,共4个位(BOOL);

        其中,01~03号通讯任务是IO模块接IGT-SER智能网关模块的串口1(配置表中'设备ID'为1),04~06号通讯任

务是IO模块接串口2(配置表中'设备ID'为2),同时分配101、102两个'设备ID'与S7-1500建立两个连接实现多线程

通讯,这样会大大提高通讯的实时性。

        完成上述配置后将参数下载到网关后重启,即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可通过‘工具’->‘网关数据监控’查看

网关读取到的数据源的数据,也可以打开PLC软件监控对应的数据寄存器的数值。

        网关模块支持三菱、欧姆龙 、西门子、AB等大多数品牌的PLC,具体如下:

        ◆ FX:   三菱FX/A系列系列PLC                              ◆ ABM:  罗克韦尔/AB Micro系列PLC

        ◆ QLR:  三菱Q/L/R系列PLC(支持标签方式)           ◆ ABC:  罗克韦尔/AB Compact/Control系列

        ◆ OM:   欧姆龙全系列PLC(支持标签方式)             ◆ DVP:  台达、信捷全系列PLC

        ◆ S72S: 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PLC                 ◆ FTK:  永宏/丰炜全系列PLC

        ◆ S734: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                     ◆ NAIS: 松下全系列PLC

        ◆ S71K: 西门子S7-1200/1500系列PLC                 ◆ KVS:  基恩士全系列PLC

        ◆ INO:  汇川全系列PLC                                        ◆ LS :  LG/LS全系列PLC

        ◆ MBS:  兼容Modbus协议的PLC、智能仪表         ◆ TPC:  丰田工机PC2/PC3系列

        ◆ FNC:  发那科数控/机器人的PMC系统                 ◆ GE:   GE PAC/PLC系统

        ◆ OPC:  OPC UA、OPC DA协议的客户端             ◆ BKF:  倍福PLC CX系列控制器

网友A:
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游泳池设备公司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